电控柜ET200S子站空开跳闸,怎么快速排查?

楼主(2012-08-04):
      现场设备是一个西门子S7-414控制的输送系统,其中每台输送机由一个ET200s子站控制。主要执行元件有电机控制的皮带和通气缸控制的一些执行机构。检测元件有光电管和磁检测开关。 事情是这样的,上个月车间停产断电。月初上电要生产时,Intouch上报其中一台输送机隔离开关断开,设备不能使用。现场查看主控柜上到报警ET200S的供电开关跳闸,重新上电复位几秒后依旧跳闸。

     我们开始通过万用表测量电控柜及ET200站的空开都没有问题。ET200及DI的供电模块也没有问题,现在问题应该是现场的检测或者执行回路短路了。要从现场布线着手而且送电后又跳闸无法直观观察。现场线路接线错落复杂,搞得非常头疼。最后花了近3个小时才解决。请问各位高手,当时的情况有什么快速的排除方法吗?本人是菜鸟,实战经验不多。

      还有一个问题是,主控柜上供电ET200站和ET200上都有一个空开,并且是同型号的当时怎么就跳级跳闸了。ET200站里面的那个不跳。

 谢谢了!

网友A(2012-09-06):
最后确认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现场我一般会采用,支路断开测量或试用,确认故障支路,沿线排查,没什么捷径。

还有一个问题是,主控柜上供电ET200站和ET200上都有一个空开,并且是同型号的当时怎么就跳级跳闸了。ET200站里面的那个不跳。放开制作精度误差不说,一般配置主站会比从站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确认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场我一般会采用,支路断开测量或试用,确认故障支路,沿线排查,没什么捷径。还有一个问题是,主控柜上供电ET200站和ET200上都有一个空开,并且是同型号的当时怎么就跳级跳闸了。ET200站里面的那个不跳。放开制作精度误差不说,一般配置主站会比从站大一些。

谢谢回复!最后发现是一个磁检测开关电源线由于摩擦绝缘烧了 导致的短路。当时也是一个一个排除IO模块,效果并不明显。

网友C(2013-01-24):
我也是类似的情况,只是我的线路,供电什么的都是对的。就是将空开复位时过几秒就跳了,我的空开是6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