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阀门行程控制机构调校方法

楼主(2012-08-04):
      有哪位高手知道阀门电动装置结构——行程控制机构的调校方法吗?我现在的一个电动阀门,在关到位以后,那个行程控制机构,总是差那么10几圈,才动作!请高手们指点啊!

网友A:
不太懂这块,我去找个专家帮您解决下

网友B:
这个不难兄弟,看说明书基本能搞定。

网友C:
没搞过,楼主问问厂家把

网友D:
引用小海的的回答   以下是他的回复

这是电动阀门里很常见的行程机构。
看见那个弹簧没?压下去或者放起来
先把阀门关到0,把那弹簧压下去,然后就用螺丝刀转关限位那边那个轴直到,关的凸轮顶到限位开关为止。
然后再调开限位,也是把那弹簧下下去,把阀门开到最大开度,然后就是转那开限位的轴了,直到开限位凸轮顶到开限位开关为止,
然后就把弹簧放起来,开关几次看看动作是否达到要求,如果不合适就重新调

楼主:
但是为什么,我调了几次后,总是差几圈才到位呢?是不是,这样一直调下去呢!

网友E:
     是不是调到太少, 还没有到底, 接着现调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