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三菱plcC251寄存器为什么断电就丢失数据

楼主(2012-08-04):
谁知道三菱plcC251寄存器为什么断电就丢失数据,程序没问题。我觉得是PLC质量问题

网友A:
谁知道楼主说的是什么PLC?

网友B:
你查一下是否被设置成非保持区,如果并非如此,那就无能为力了,可能真的是PLC有问题。

网友C:
PLC一般没什么问题,三菱公司根据型号决定High Speed Counter是否断电保持?用GX Developer设置也是一种方法。

楼主:
谢谢大家意见,我再试试看。因为PLC是用了一段时间的,之前都没出现问题

网友D(2012-09-27):
  C251是高数计数器,默认是保持的,我怀疑是电池的问题,导致数据没有被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