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或电机内的硅钢片间是相互绝缘的吗

楼主(2012-08-04):
我见冲压硅钢片并不要绝缘,如果硅 钢片间是不绝缘的话,那还要一片片有什么用

网友A:
理想状态中应该是绝缘的(为了减少涡流)。但在实际中由于生产工艺等问题(特别是有维修史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完全绝缘的。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硅钢片之间的接触电阻也远大于做成整块的内部电阻,对减少涡流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网友B:
交变电场产生交变的磁场,而部分交变磁场在铁心内部又产生交变电场,这个交变的电场就会产生涡流。

铁心越大产生的涡流就越大,损耗也就越大,一个变压器的铁心的总大小是不能变的,所以只能用钢片来组成,这样尽量降低涡流损耗。

网友C:
因为整块的铁心会在变压器形成涡流的,涡流会增加变压器的自身铁损,
使变压器温度持续升高,降低变压器的效率。
所以变压器一般都用一毫米以下的不导电硅钢片(好的变压器之间还有绝缘漆)使铁心的电阻变大从而减少涡流。
电磁炉等都是利用涡流煮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