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保护常见故障及其查找方法

楼主(2012-08-04):
基于继电保护的重要性,论述继电保护的常见故障,并对继电保护中常见的集中故障查找方法进行研究,从而为继电保护故障的实践查找提供借鉴。对继电保护故障查找方法进行研究,对于继电保护工作的有效进行有着积极地现实意义。
  继电保护是随着电力系统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末,继电保护经历了4个阶段,即其从电磁式保护到晶体管式继电保护、到集成电路保护、再到微机继电保护。继电保护工作是一项具有很强技术性的工作,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继电保护故障也随之增多,而从很大程度上来讲,继电保护的技术性就体现在故障的分析和处理能力上。因此,明确继电保护故障的常见方法,以最有效最快的方法处理故障,已经成为当前摆在继电保护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继电保护常见故障

  继电保护常见故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产源故障,继电保护的装置生产属于技术性生产的范畴,其质量的好坏对于保护装置的运行有着直接的影响,如机电型、电磁型继电器零部件的精确度和材质等;整体性能不合格,晶体管保护装置中元器件的运行不协调、性能差异大、质量差,易引起装置的拒动或误动;运行故障,在设备运行过程中,因温度过高会导致继电设备的失灵,具体表现为住变动保护误动、开关拒合,而继电保护工作当中,电压互感器二次电压回路故障是最薄弱环节,电压互感器作为继电保护策略设备的起始点,对于二次系统正常的运行十分重要;隐形故障,相关资料显示,全世界有大约75%的大停电事故都同不正确的保护系统运作相关,继电保护的隐形故障已成为一种灾难性的电力机理,故很多文献中都对继电保护隐形故障的分析加以强调。对于一些重要输电线路,断路器故障的就地保护可以对监管所有跳闸元件加以确定,且在跳闸元件故障中,所有的远方和就地跳闸的指令才有效。

  继电保护中常见的几种故障查找方法研究

  基于替代法的故障查找

  所谓替代法,就是将正常的插件或相同元件替代有故障疑问的插件或元件,来对其好坏作出判断,从而快速地缩小故障的查找范围。这是微机保护装置内部故障最常见的故障处理方法,当存在一些微机保护插件故障,或复杂回路的单元继电器时,用配件将其取代,若故障消失,则说明故障存在于换下来的元件中。基于替代法的故障查找需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应注意插件内的定值芯片、程序及跳线是否相同,确定相同后,方可可实施调换,并依据实施进行传动模拟;第二,明确运行继电器或插件在替代前是否需采取一定措施,如纵联保护需要对侧保护推出,一些插件需要电源退出,继电器或电流变换插件需要电流短接,电压切换插件需要短接电压;第三,注意产品同厂家但型号不同的现象,故需在对外部加电压实施极性核对后才可加以确认。

  基于短接断开法的故障查找

  所谓短接断开法,就是将回路某一部分或某一段用短接线实施认为断开或短接,来对故障是否存在于断开线或短接线范围内作出判断,从而使得故障范围得以缩小。此种故障查找方法主要用于电气闭锁、刀闸操作、切换继电器不动作、电流回路开路、判断转移及辅助开关。把手接地的切换是否良好等。对于不该闭合而闭合的接点采用断开法,该闭合而未闭合接点则采用短接法。

  基于顺藤摸瓜法的故障查找

  所谓顺藤摸瓜法,就是从出错点为起点,一环紧扣一环的实施查找,直到检测到故障位置所在为止。例如保护屏或光子牌发告警信号等可以异常点为依据顺藤摸瓜地去查找,上述内容中的电位测量更多地是同此法相结合的故障查找。还有情况就是在交流或直流电源均断开的情况之下,采用顺藤摸瓜法用万用表电阻档一步一步地检查。此种故障查找方法可对诸如继电器和串联接点组成回路、断路器及刀闸的刀闸操作、辅助接点控制回路进行检查。

  基于直观检查法的故障查找

  如果直接看到线头脱离、线圈烧坏等,高频通讯不正常,结合滤波器测至上桩头,将其打开,便可发现滤波器内高频电路的连接芯线断线现象。此外,检修或运行人员改动或操作了什么东西,亦会致使一些缺陷的形成,这时就可以对这些变动内容中问题是否存在进行直接的检查。在下发操作断路器命令后,观察到跳闸线圈或合闸线圈能动作,则说明是正常的电气回路,随之便可确定故障存在于机构内部当中。在现场如直接观察到哪个元器件发出浓烈焦味,或继电器内部有明显发黄等,便可对故障所在作出快速的确认,这时,对损坏元件及时更换便可将故障消除。

  基于带负荷检查法的故障查找

  对于新建变电站PT或更换PT,需要对电压互感器进行二次核相和极性检查,特别是用于开口三角电压的三次绕组,其极性和接线容易出错,在现场可通过带负荷检查法来发现问题。基于带负荷检查法的故障查找是实施继电器检查和改造工作的最后一环节,亦是发现交流回路缺陷和问题的途径。在实际的故障查找中必须对以下两个方面加以注重:第一,选择好的参考对象,如对相位参考电压进行测量时,一般情况下会选择相母线电压,若不存在电压,也可选择电流,但最终两者的参考点必须相同一;第二,必须明确潮流的走向,如本开关难以作为参考,则需要选择本侧或者对侧对应的几个断路器潮流或对应串联之和。同时还应注意所测电流电压的相位、大小是否同一次潮流相一致。
  继电保护是电力系统技术性较强的一个专业,想要迅速及时地判断故障点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但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也需要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积累一定的现场经验。明确继电保护故障查找的常见方法,将其融入与实际的故障查找当中,从而保证继电保护的有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