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常见故障的分析诊断

楼主(2012-08-04):
电力变送器是变电站设备中主要装备,对于保障电能的有效和正常传输、配送具有重要的用,也是变电维修的重点。如果电力变压器在工作中出现故障,会对整个输变电系统的运行产生严重影响,导致用电户的使用受到影响,严重的还会导致大面积停电事故。因此,要高度重视对电力变压器的维修工作。本文针对当前输变电系统中电力变压器常见故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主要对于变压器故障的影响以及维修消除故障途径,以及变压器在线监测工作展开论述。
  在电力线路系统中,电力变压器处于电力能量转换输送的重要环节,是广大用电户获得能源的必须环节,在整个电网设备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维护电网安全有效运行,必须要高度重视,一旦出现变压器的损坏,将会对整个区域供电产生严重影响,造成重大损失。因此,在电力系统设备维护工作中,一定要高度重视电力变压器的检测与维护工作,保障电力系统安全运行,提高生产效益。

  一般故障及处置措施

   电力变压器出现渗油

  1)油箱焊接缝部位出现渗油。对于油箱焊接缝部位渗油问题,应当区别对待,如果是平面接缝,能够采用直接焊接处置方式。如果是拐角或者加强筋连接处出现渗油现象,则要采取强化措施,以防再次漏油,可以运用铁板开展补焊,对两面连接处,可以对铁板进行处理,制作成纺锤状使用,对三面连接处,可以结合具体位置,将铁板制作成三角形使用,通过补焊解决渗油问题;
  2)高压套管升高座以及进人孔法兰部位出现渗油。此现象与胶垫安装不当有关,应予以施胶密封处置,以堵漏胶充实法兰缝隙,达到固化程度后,退出其中一只法兰紧固螺丝,以螺丝孔压注密封胶;
  3)低压侧套管部位出现渗漏。此现象与受母线拉伸与低压侧引线引出长度不足、胶珠挤压螺纹有关。受母线拉伸可用伸缩节,引线不足可以重新调整,有难度可以对胶珠密封面予以密封胶处理,可以铜质压帽替换瓷质压帽提高压紧力;
  4)防爆管部位出现渗油。防爆管主要功能为预防变压器内部压力超标损坏油箱的一道防线,变压器运行过程中,防爆管玻璃膜因为振动容易导致损坏,湿气引发绝缘油受潮,影响设备性能,可以拆下防爆管,对压力释放阀进行改装处理即可。

  铁心出现多点接地现象

  1)直流电流冲击方式。将电力变压器铁心接地线予以拆卸,运用直流电压在油箱和铁心之间开展大电流冲击5 次左右,可以将铁心多余接地点消除;
  2)实施开箱全面检查。因为安装过程中箱盖上定位销未翻转、清除造成多点接地的,只需要翻转清除即可。夹件垫脚和铁轭间绝缘纸损坏的应更换纸板。夹件肢板因位置达到绝缘间隙规定。油中异物杂质要清除,并进行除水处理。

  接头出现过热

  1)铜铝连接。电力变压器引出端为铜质,在湿度较大环境中,铝导体和铜端不能直接采用螺栓实施连接,因为一旦两者接触面渗入电解液时候,电耦能够促进电解反应,导致铝产生电腐蚀损坏触头,导致出现发热造成重大事故隐患。因此,在实施连接过程中,应当运用铝和铜特殊过渡触头,防范事故风险;
  2)普通连接。变压器中普通连接较多,要结合实际开展过热预防,一般可以将平面接头进行处理,形成平面对接面,并加注导电膏,保障连接效果;
  3)油浸电容式套管部位出现过热。对此现象,可以定位套固定发热的套管,拆除将军帽检查与引线接头丝扣是否存在损坏,如有则用牙攻予以修缮,保证丝扣效果,选取与定位套截面一致、厚薄恰当的垫片,垫于将军帽和定位套之间,拧紧将军帽,在套管顶部法兰上予以固定。要检查引线接头与将军帽丝扣公差配合效果,保证拧紧着力之后丝扣之间压力充足,进一步减少接触电阻。

  变压器在线监测技术

  1)油中溶解性气体分析方法。在电力变压器运行中,因为不同的故障能够产生相应的各种气体,可以对油中气体开展分析,重点分析成分、含量以及产气率等方面,能够对变压器实现绝缘分析判断,一般情况下,可以通过H2、CO、CH4、C2H6、C2H4以及C2H2等较为典型的油中溶解气体,以其成分、含量情况分析,运用比值法或者特征气体法进行诊断,准确判断变压器内部故障;
  2)局部放电在线监测方法。在电力变压器运行中,一旦出现内部故障或者面临困难运行条件,能够因为局部场强过高发生局部放电(PD),其状态水平和增长速率波动情况,体现变压器内部变化,以及体现绝缘中某种因素影响导致的固体绝缘的空洞、金属粒子以及气泡等;
  3)振动分析方法。这是在当前变压器监测中较为广泛的方式,(信息来源自:http://www.dqjsw.com.cn)主要监测变压器振动信号并开展深入分析,实现对变压器状态开展有效监测的效果;
  4)红外测温方法。运用红外热像技术,对变压器红外辐射信号进行有效接受,通过技术处理,转换成为标准化视频信号,以显示屏对成像进行演示,一旦电力变压器因为引线接触不佳、超负荷工作等状态时,能够导致导电回路局部过热,另外铁芯多点接地也会产生过热,这些故障都会在红外热像技术中予以直观显示;
  5)频率响应分析方法。本方法对于诊断变压器绕组以及引线结构偏移方面具有明显效果,频率响应法能够对绕组机械位移产生的细微电感、电容改变开展测量,实现准确诊断;
  6)绕组温度指示方法。当前,大型变压器绕组温度监测技术得到了广泛运用,以光纤嵌入变压器绕组,实时监测温度,在超过境界标准之后予以报警,达到一定限度值实施跳闸保护。

  综上所述,在当前电力系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背景下,电力变压器故障检测与维修工作更为重要,上述方式方法经过实践验证,具有推广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