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S7-200 USB口编程电缆与win7笔记本电脑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2-08-04):
关于西门子S7-200 USB口编程电缆与win7笔记本电脑连接的问题!

新的笔记本电脑都是win7系统,今天想试一个程序,结果没法与win7笔记本电脑连接,没法选择USB口,因为没有USB口这个选项,有朋友遇到这个问题吗?是怎么解决的?

我不想换电脑系统。。。。

楼主:
同事的XP笔记本是没问题的,台式机也没问题,问题就处在WIN7系统我的是DELL的,win7,64位笔记本电脑,有朋友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原装电缆需安装驱动,山寨电缆本身就是虚拟为串口,直接选择串口号。

网友B:
山寨的也需要设置吧,驱动也应该有的啊

网友C:
1.win7 版本只能是 旗舰版 32位版本,STEP7 MICRO WIN 只能是SP9 才可以。

2.确认你的USB编程电缆是否是原装进口的。如果是进口的,满足以上条件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3.如果是国产的,请确认是否有支持以上系统版本的对应驱动。

网友D:
使用MPI电缆也可和S7 200通讯的

网友E:
可能是你安装的软件不兼容  WIN 7 呀,你在 WIN7 中装个虚拟机吧,在虚拟机中运行 XP 系统安装 200 软件就没问题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N 7 呀,你在 WIN7 中装个虚拟机吧,在虚拟机中运行 XP 系统安装 200 软件就没问题的说!

可是我 不会用虚拟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