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顺序控制问题求教

楼主(2012-08-05):
用置位复位指令编了个顺序控制程序,网络10,12都让q0.3导通,可是网络10的q0.3从程序监控看是导通了,查状态表q0.3=0,PLC的q0.3指示灯也没亮。网络12倒是正常,我把网络12的q0.3删除,网络10就正常了,弄不明白,那位大侠帮忙看一下。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1
S      M0.0, 1
R      M0.1, 8
R      M10.0, 1
R      T37, 3
Network 2
LD     I0.1
O      M10.0
AN     I0.0
=      M10.0
Network 3
LD     M0.0
A      I0.0
S      M0.1, 1
R      M0.0, 1
Network 4
LD     M0.1
=      Q0.0
Network 5
LD     M0.1
A      I0.2
S      M0.2, 1
R      M0.1, 1
Network 6
LD     M0.2
=      Q0.1
Network 7
LD     M0.2
A      I0.3
S      M0.3, 1
R      M0.2, 1
Network 8
LD     M0.3
TON    T37, 60
=      Q0.2
Network 9
LD     M0.3
A      T37
S      M0.4, 1
R      M0.3, 1
Network 10
LD     M0.4
=      Q0.3
Network 11
LD     M0.4
A      I0.4
S      M0.5, 1
R      M0.4, 1
Network 12
LD     M0.5
TON    T38, 400
=      Q0.3
Network 13
LD     T38
A      M0.5
AN     M10.0
S      M0.1, 1
R      M0.5, 1
Network 14
LD     M10.0
A      T38
A      M0.5
S      M0.0, 1
R      M0.5, 1

网友A:
重复输出了,这个。。。还真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网友B:
Network 11
LD     M0.4
A      I0.4
S      M0.5, 1
R      M0.4, 1
问题很可能出在这里,在这你把M0.4复位了,Q0.3就不亮了。

要理解PLC程序的自动扫描执行方式,这点和单片机程序执行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复输出了,这个。。。还真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Q0.3 重复输出

楼主:
那怎样让Q0.3在两部都接通

楼主:
对:EBN-中芯机械关于重复输出了,这个。。。还真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内容的回复:

您说的很对,程序改了一下,就ok.谢谢

ld m0.4

o m0.5

= q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