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为降低变压器二次侧电压,增加一次侧线圈数还是减少二次侧线圈

楼主(2012-08-05):
       我用一只AC220V变AC60V的控制变压器(容量200VA)当作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电源,可厂里的单相电压总为AC240V,结果二次侧输出电压有时高达69V,致使步进电机驱动器无法工作。

       求问:为降低控制变压器二次侧电压,增加一次侧绕组线圈数  或  减少二次侧绕组线圈数哪个方案更好?

网友A:
理论上,为降低变压器二次侧电压,增加一次侧线圈数或减少二次侧线圈均可,但实际上,减少匝数就增加了磁密(一般变压器磁密不能超过1.75T),使铁心饱和,磁导率下降,磁阻增加,励磁电流增大,铁芯损耗增加,所以增加一次侧绕组线圈数方案更好。

网友B:
个人认为减少二次侧绕组线圈匝数的方案更好。原因有2:

1、1楼所说的一些参数是由一次侧线圈参数所决定的。

2、一般的变压器二次侧都绕在线圈外面,减少其匝数更容易!

网友C:
既然是电源端电压产生了变化,那当然是增加一次的线圈啦。你向极端的方向去想,就知道要做什么了。假如电源电压升高10倍,那你可以用减少二次圈数去迎合电源吗?

网友D:
既然是电源端电压产生了变化,那当然是增加一次的线圈啦。你向极端的方向去想,就知道要做什么了。假如电源电压升高10倍,那你可以用减少二次圈数去迎合电源吗?              但减少二次在实际中更容易做到

楼主(2013-04-03):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减少二次侧绕组线圈匝数的方案更好。原因有2:1...

 因所需减少的线圈圈数不多,按照您的好办法“二次侧都绕在线圈外面,减少其匝数更容易”,成功了,非常感谢。

网友E:
成功了就好,实践大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