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台葫芦群吊设计

楼主(2012-08-05):
32台葫芦群吊设计

(高铁500米钢轨铺轨必备装备)

     群吊设计依据通讯技术将32/36台单梁葫芦连成一个统一体,实现同步;同升/同降;统一移动;保证500米长轨安全吊装(装车/码放)自动定位系统是关键技术;应该具备的功能:现地单车操作,联控单车操作,联控群吊操作,一般情况下分成4组,每组8或9台葫芦控制,遥控器操作单车微调同步,面板操作选车,部分图纸如下:

群吊布置图

群吊结构图

控制柜布置

项目:北京铁五院(中铁十二局山西吕梁地区中南铺轨基地;魏家滩工地,通过项目验收);中铁二十局广西工地合作 ;项目最大特点:工地调试很简单,已经经过两个工地检验运行很稳定。    http//www.zzhkdz.com  郑恒电气

网友A:
电机同步技术电气可以满足要求,关键是轨道和机械问题影响比较大。

网友B:
对:Smile-关于电机同步技术电气可以满足要求,关键是轨道和机械问题影响比较大。 内容的回复:

我们有方法完成同步问题,可以设计不同档次的铺轨需求,中铁工程单位最低,焊轨厂要求最高,有丰富的工程经验

网友C:
做这个的单位还有几家,特别是上海理工大的电控系统,还有海得的电控(施耐德的方案),再有就是武汉的一家,如果仅仅是放置路轨,不需要考虑同步,1楼说的不错,轨道和机械包括运行葫芦的转速问题,导致此方案是成本最低的。中铁25局的此类电控还是我设计的呢。

上海理工大的葫芦运行采用伺服电机,通讯什么的,搞的有点大

网友D:
    36 台葫芦同步,是很强大的说 !!!!!!!!!!!!!!!111

网友B:
对:happy-1437关于做这个的单位还有几家,特别是上海理工大的电控系统,还有海得的电控(施耐德的方案),再有就是武汉的一家,如果仅仅是放置路轨,不需要考虑同步,1楼说的不错,轨道和机械包括运行葫芦的转速问题,导致此方案是成本最低的。中铁25局的此类电控还是我设计的呢。上海理工大的葫芦运行采用伺服电机,通讯什么的,搞的有点大内容的回复:
何以交流,有机会WWW.ZZHKDZ.COM

网友E(2012-09-19):
36 台葫芦同步,是很强大的说 !!!!!!!!!!!!!!!

网友F:
这个看要达到什么样的精度,如果要求不是很高,一般的条件都能满足

网友B:
我们的设计目标:稳定可靠,满足工艺要求即可!便于维护。

网友G:
如其中一台故障那如何维护?

网友B(2012-12-17):
引用 网友H:


可以单选该台设备进行维修,单升,单降,运行都可以

网友D:
     在一起的 32 台葫芦同步,是很强大的说 !!!!!!!!!!!!!!!

网友B(2013-02-06):
引用 网友I:
在一起的 32 台葫芦同步,是很强大的说 !!!!!!!!!!!!!!!

没有什么,只是处理好通讯和操作便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做这个的单位还有几家,特别是上海理工大的电控系统,还有海得的电控(施耐德的方案),再有就是武汉的一家,如果仅仅是放置路轨,不需要考虑同步,1楼说的不错,轨道和机械包括运行葫芦的转速问题,导致此方案是成本最低的。中铁25局的此类电控还是我设计的呢。上海理工大的葫芦运行采用伺服电机,通讯什么的,搞的有点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K:
网友C 的回复内容: 做这个的单位还有几家,特别是上海理工大的电控系统,还有海得的电控(施耐德的方案),再有就是武汉的一家,如果仅仅是放置路轨,不需要考虑同步,1楼说的不错,轨道和机械包括运行葫芦的转速问题,导致此方案是成本最低的。中铁25局的此类电控还是我设计的呢。上海理工大的葫芦运行采用伺服电机,通讯什么的,搞的有点大

感兴趣可以私聊

网友B:
对:hkdz2005关于回复内容:对:王者之师--djgyy关于引用 happy-1437 的回复内容: 做这个的单位还有几家,特别是上海理工大的电控系统,还有海得的电控(施耐德的方案),再有就是武汉的一家,如果仅仅是放置路轨,不需要考虑同步,1楼说的不错,轨道和机械包括运行葫芦的转速问题,导致此方案是成本最低的。中铁25局的此类电控还是我设计的呢。上海理工大的葫芦运行采用伺服电机,通讯什么的,搞的有点大 内容的回复:感兴趣可以私聊 内容的回复:

感兴趣可以私聊QQ349588741

网友B(2013-04-03):
希望大家多支持原创,技术创新

网友L:
多台同步可以通过变频器之间的速度联动控制来实现(可以设定速度比来满足电机和机械传动的差别),但有2个问题要注意:

1.8台或者9台之间500米的轨道内,行走间距最大是多少?即控制精度,(中间可否通过手动微调源来调整)

2.这8台或者9台之间,假如有一台或者多台出现故障,是否要做些逻辑处理?

网友B(2013-05-19):
没有逻辑控制那是废品,绝对允许微调和单动

网友M:
这个设定为力矩模式即可解决同步问题,每个变频器输出定额电流即可控制力矩,跑得快的自然受力较大会降速等待其余电机,直接485主从控制即可简单达成控制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N:
在一起的 32 台葫芦同步,是很强大的说 !!!!!!...

 一般般了,只是偶心得而已

网友O:
 32 台葫芦同步,是很强大的说 !

网友B(2013-08-19):
引用 网友M:
这个设定为力矩模式即可解决同步问题,每个变频器输出定额...

 大侠很专业,经验丰富;很多菜鸟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M:
这个设定为力矩模式即可解决同步问题,每个变频器输出定额...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跑得快的自然受力较大会降速等待其余电机” 这句话怎么解释???

网友P:
我在钢铁厂也没见这么多的电葫芦,这么强大哇!

网友Q:
引用 网友O:
32 台葫芦同步,是很强大的说 !

网友B(2013-10-20):
拉线编码器是应用在群吊控制系统的最好定位方式,稳定耐用;造价低,有成熟技术

楼主(2014-02-10):
该方案加上定位系统(齿条和编码器),变频控制即可满足焊轨厂使用,变频控制方式为力矩控制;我们的方案目标:经济简单,稳定可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