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定位模块术语的MELSEC解释

楼主(2012-08-05):
Q系列三菱PLC定位模块术语解释,
1-2 相激励系统
     这是一个以确定顺序激励各个步进电动机线圈的系统。在该系统中,交替激励单相和两相。
2-相激励系统
     这是一个以确定顺序激励各个步进电动机线圈的系统。在该系统中,电流恒定地流到2 个相以执行步进给。
2-相脉冲
     是A 相和B 相双脉冲。两相之间有相差,因此在脉冲计数中可以自动加减相差。标准相差是90? 电气角度。如果正向运行中B 相将滞后于A 相(B 相在A相后变成ON),则反向运行中A 相会滞后于B相(A 相在B 相后变成ON)。以这种方式可以自动执行正向运行和反向运行(加减)。
绝对编码器
     这是能将电动机一转内的角度数据输出到外部目标的检测器。绝对编码器一般能够以8 到12位输出 360° 。增量编码器有一个缺点:即当发生电源故障时丢失轴位置。然而,对于绝对编码器来说,即使发生电源故障也不丢失轴位置。
     可以输出各种代码,诸如二进制代码和BCD 代码。绝对编码器比增量编码器更昂贵、更精确、更大。参考“编码器”。
加速时间
     参数加速时间指的是从停止状态到达到速度极限值的时间,因此在设置速度减少时参数加速时间有比例地变短。加速时间由几个因素确定,诸如机器惯性、电动机转矩和负载阻力转矩。
绝对位置检测系统
     在绝对位置检测系统中,一旦在系统起动时执行OPR,系统就把机器位置存储在存储器中并保持当前位置,即使关闭电源。机器偏差会得到补偿,因此下一次接通电源后不需要OPR。配置该系统需要带绝对位置检测器的电动机、与绝对位置检测系统兼容的伺服放大器和定位模块。
AFTER 模式
     这是在完成定位后(停止后)输出M代码的模式。用该方式可以命令夹紧,可以选择钻孔尺寸。
绝对系统
     这是一个表达定位地址的系统。绝对地址系统。该系统把0 作为参照,并以与0 的距离表示地址。即使未指定方向,也会自动确定。其它地址系统是增量系统。
AUTO TUNING(自动调谐)
     用伺服电动机驱动的机器的响应性和稳定性受机器负载等变化引起的转动惯量和刚度变化的影响。
     该功能自动调节速度环路增益和位置环路增益以符合机器状态,因此机器的性能可以维持在最佳状态。
     实时自动调谐功能应该用于具有较大负载波动的机器。
备份功能
备份功能由以下组成:
1)存储PLC CPU 的RAM 存储器中存储的顺控程序和软元件状态的功能,因此它们不会在电源故障等期间丢失。
2)存储绝对位置兼容系统中当前值的功能,因此这些值不会在电源故障等期间丢失。
3)在更换旧PLC CPU 时通过外围设备读PLCCPU 数据(PLC 程序、参数、定位数据等)并在完成更换后把这些数据写入新的PLC CPU 的功能。
滚珠螺杆
     这是一种螺杆,有许多滚珠排列在螺纹上,就像滚珠轴承一样。它减少了反向间隙并减小了所需的驱动旋转的力。
反向间隙补偿
     当正向运行变成反向运行时,在有齿齿轮的啮合中有时有游隙(反向间隙)。在使用蜗轮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由于该反向间隙的缘故,右转1 米(3.28 英尺)后再执行左转1 米(3.28 英尺)不足以使机器返回其原始位置。没有相当于反向间隙量的额外进给,机器不能定位到其原始位置。该功能用于补偿该反向间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