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从三菱伺服放大器采集差分信号,要把公共控制端传送过去吗

楼主(2012-08-05):
求助帖
10分-已结帖
用采集卡采集三菱伺服放大器的编码器差分信号,要把公共控制端传送到采集卡的AI GND吗?需要传送地线过去吗?如果需要,是传送哪个引脚呢?

网友:
如果确实是采集了差分信号,则可以不接其它线.

网友A:
看说明书应该是最快的方式了,差分信号应该有四个引脚

楼主:
对:刘岩利关于
如果确实是采集了差分信号,则可以不接其它线.
内容的回复:
哦,这样哦!还有个问题这个差分信号传输时,要接电容滤波吗?

楼主:
对:工控小周关于
看说明书应该是最快的方式了,差分信号应该有四个引脚
内容的回复:
是啊,具体说应该是6个脚,只是我只需要采集其中一相而已啦!

网友B:
试试把伺服电机的模拟量的地作为地线吧。
接滤波电容干什么?

楼主:
对:随缘不变关于
试试把伺服电机的模拟量的地作为地线吧。接滤波电容干什么?
内容的回复:
主要是采集过来的信号发现一个有规律的干扰源,现在不知道问题在哪啦!!

网友B:
对:matianwen123ac关于
主要是采集过来的信号发现一个有规律的干扰源,现在不知道问题在哪啦!!
内容的回复:
干扰有不同的情况,你说的干扰具体情况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