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电气设备运行中的故障及检修方法

楼主(2012-08-05):
本文讲述了检查分析、电气、修复电气设备故障的顺序和方法,应根据故障的性质和具体情况灵活应用,以便迅速有效地找出故障点。

  检修前的故障调查

  当工业机械发生电气故障后,切忌盲目随便动手检修。在检修前,通过问、看、听、摸来了解故障前后的操作情况和故障发生后出现的异常现象,以便根据故障现象判断出故障发生的部位,进而准确地排除故障。
  问:询问操作者故障前后电路和设备的运行情况及故障发生后的症状,如故障是经常发生还是偶尔发生;是否有响声、冒烟、火花、异常振动等。
  看:察看故障发生前是否有明显的外观征兆,如各种信号;有指示装置的熔断器的情况等。
  听:在线路还能运行和不扩大故障范围、不损坏设备的前提下,可通电试车,细听电动机、接触器等电气的声音是否正常。
  摸:在刚切断电源后,尽快触摸电动机、变压器、电磁线圈及熔断器等,看是否有过热现象。

  用逻辑分析法确定并缩小故障范围

  逻辑分析法是根据电气控制线路的工作原理、控制环节的动作顺序及它们之间的联系,结合故障现象作具体的分析,迅速的缩小故障范围从而判断出故障所在。分析电路时,通常先从主电路入手,了解工业机械各运动部件和机构采用了几台电动机拖动,与每台电动机相关的电器元件有哪些,采用了何种控制,然后根据电动机主电路所用电器元件的文字符号、图区号及控制要求,找到相应的控制电路。在此基础上,结合故障现象和线路工作原理,进行认真分析排查,即可迅速判定故障发生的可能范围。

  对故障范围进行外观检查

  在确定了故障发生的可能范围后,可对范围内的电器元件及连接导线进行外观检查。例如:熔断器的熔体熔断;导线接头松动或脱落等,都能明显地表明故障点所在。

  用试验法进一步缩小故障范围

  经外观检查未发现故障点时,可根据故障现象,结合电路图分析故障原因,在不扩大故障范围、不损伤电气和机械设备的前提下,进行直接通电试验,或除去负载(从控制箱接线端子板上卸下)通电试验,以分清故障可能是在电气部分还是在机械等其它部分;是在主电路上还是在控制电路上。一般情况下先检查控制电路,具体做法是:操作某一只按钮或开关时,线路中有关的接触器、继电器将按规定的动作顺序进行工作。若依次动作至某一电器元件时,发现动作不符合要求,即说明该电器元件或其它相关电路有问题。再在此电路中进行逐项分析和检查,一般便可发现故障。待控制电路的故障排除恢复正常后,再接通主电路,检查控制电路对主电路的控制效果,观察主电路的工作情况有无异常等。

  用测量法确定故障点

  测量法是维修电工工作中用来准确确定故障点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检查方法。常用的测试工具和仪表有测电笔、万用表、钳形电流表、兆欧表等。主要通过对电路进行带电或断电时的有关参数如电压、电阻、电流等的测量,来判断电器元件的好坏、设备的绝缘情况以及线路的通断情况。下面介绍两种常用的测量方法。
  1)电压分段测量法。首先把万用表的转换开关置于交流电压500V的挡位上,然后按如下方法进行测量。先用万用表测量如图1所示0-1两点间的电压,若为380V,则说明电源电压正常。然后一人按下启动按钮SB2,若接触器KM1不吸合,则说明电路有故障。这时另一人可用万用表的红、黑两根表棒逐段测量相邻两点1-2、2-3、3-4、4-5、5-6、6-0之间的电压,根据测量结果即可找出故障点。
  2)电阻分段测量法。测量时,首先切断电源,然后把万用表的转换开关置于倍率适当的电阻挡,产并逐段测如图2所示相邻号点1)2、2)3、3)4(测量时由一人按下SB2)、4)5、5)6、6)0之间的电阻。如果测得某两点间电阻值很大(】),即说明该两点间接触不良或导线断路。
  电阻分段测量法的优点是安全,缺点是测量电阻值不准确时,易造成判断错误,为此应注意以下几点:①用电阻测量法检查故障时,一定要先切断电源。②所测量电路若与其他电路并联,必须将该电路与其他电路断开,否则所测量电阻值不准确。

  检查是否存在机械、液压故障

  在许多电气设备中,电气元件的动作是由机械、液压来推动的,或与它们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所以在检修电气故障的同时,应检查、调整和排除机械、液压部分的故障,或与机械维修工配合完成。

  修复及注意事项

  当找出故障点和修复故障时,就要着手进行修复、试运转、记录等,然后交付使用,但必须注意如下事项:
  1)在找出故障点和修复故障时,应注意不能把找出的故障点作为寻找故障的终点,还必须进一步分析查明产生故障的根本原因。在找出原因并排除之后进行故障修复。
  2)找出故障点之后一定要针对不同故障和部位相应采取正确的修复方法,不要轻易采用更换电器元件和补线等方法,更不允许轻易改动线路或更换规格不同的电器元件,以防止产生人为事故。
  3)在故障点的修理工作中,应尽量做到复原。但是,有时为了尽快恢复工业机械的正常运行,根据实际情况也允许采取一些适当的应急措施,但绝不可凑合行事。
  4)电气故障修复完毕,需要通电试运行时,应和操作者配合,避免出现新的故障。
  5)每次排除故障后,应及时总结经验,并做好维修记录,以备日后维修时参考。并通过对历次故障的分析,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或对电气设备本身的设计提出改进意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