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知识

楼主(2012-08-05):
随着电力的广泛应用,电气设备在各行各业的运用已相当普遍。如果电气设备安装不恰当,使用不合理,维修不及时,尤其是电气工作人员如果缺乏必要的电报安全知识,不仅会造成电能浪费,而且会发生电气事故,危及人身安全,给国家与人亿带来重大损失。事实上,在机械、化工、冶金等工矿事业中存在大量电报不安全现象,电气事故已成为引起人身伤亡、爆炸、火灾事故的重要原因。因此,电气安全已日益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电气安全主要包括人身安全与设备安全两具方面。人身安全是指在从事工作和电气设备操作使用过程中人员的安全;设备安全是指电气设备及有关其他设备、建筑的安全。

电气事故往往不是音单一原因引起的,为了搞好电气安全工作,必须采取包括技术和组织管理等多方面的措施。随着科技进步,各国都在积极研究并不断推出先进的电气安全技术,完善和修订电气安全技术标准和规程,这对于保护劳动者的安全与健康,保护电气设备的安全都是十分重要的。

什么叫触电?它对人体有什么危害?

当人体触及带电体,或者带电全与人体之间闪击放电,或者电弧及人体时,电流通过人体进入大地或其他导体,形成导电回路,这种情况,就叫触电,触电时人体会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按其开可分为电击和电伤两种。

电击是指电流流经人体内部,引起疼痛发麻,肌肉抽搐,严重的会引起强烈痉挛。心定颤动或呼吸停止,甚至由于因人体心脏,呼吸系统以及神经系统的致命伤害,造成死亡。绝大部分触电死亡事故是电击造成的。电伤是指触电时,人体与带电体接触不良部分发生的电弧灼伤,或者是人体与带电体接触部分的电烙印,蓍由于被电流熔化和蒸发的金属微粒等侵入人体皮肤引起的皮肤金属化。这此伤害会给人体留下伤痕,严重时也可能致人于死命。电伤通常是由电流的热效应,化学效应或机械效应造成的。

电击和电伤也可能同时发生,这在高压触电事故中是常见的。

常见的触电事故是怎样发生的?

触电事故是多种多样的,多数是由于人体直接接触带电体,或者是设备发生故障,或者是休体过于靠近带电体等引起的。

人体直接接触带电体。当人体在地面或其他接地导体上,而人体的某一部分触及三相导线的任何一相而引起的触电事故称为单相触电。单相触电对人体的危害与电压高低,电网中性点接地方式等有关。人体发生触电的次数占总触电次95%以上,除了单相触电外,还有两相触电。它指人体两处同时接触不同相的带电体而引起的触电事故。两相触电事故属于这一类间接触电事故。

人体接触发生故障的电气设备。在政党情况下,电气设备的外壳是不带的。但当线路故障或绝缘破损时,接触这此漏电或带电的设备外壳时,就会发生触电危险。触电情况和直接接触带电体一样。大部分触电事故属于这一类间接触电事故。

与带电体的距离过小。当人体与带电体的距离过小进,虽然未与带电体相接触,但由于空气的绝缘强度小于电场强度,空气击穿,可能发生触电事故。因此,电气安全规程中,对不同电压等级的电气设备,都规定了最小允许安全间距。

跨步电压触电。由于外力(如雷电、大风)的破坏等原因,电气设备、避雷针的接地点,或者断落电线断头着地点附近,将有大量的扩散电流向大地流入,而使周围地面上布着不同电位。当人的脚与脚之间同时踩在不同电位的地表面两点时,会引志跨步电压触电。

为什么说高低压触电都是危险的?

高电压会致人死命,这是确凿无疑的。当人体接触到01千伏左右的高压导线时,就会触电致死。所以在高压电所设备附近都有“高压危险、请勿靠近”的字样。但是不能因此得出结论,高压会致人死命,而低压不会致人死命。

事实上,触电者所接触的电压数值仅仅是所承受的伤害程度的决定因素之一。触电致命的因素是通过人体的电流而不是电压。固然,人体触及的带电体的电压越高,人体电阴不变时,经人体电流就越大,因此,危险性就越大。但据资料统计,触电事故绝大多数是发生在1千伏以下的低压叫上,甚至在低至24伏的交流电压下也发生过不幸事故。这表明,人体牌不利环境中(例如站在水中或全身湿透),没有什么电压可视为安全的。

低压触电事故发生频率高还因为:1.与低压电气设备接触的人多,而这些人员比缺少电气安全知识;2.人们对低压电的危险不够重视,包括设备有缺陷,运行不合理、保护装置不完善等;3.低压电的危险不够重视,包括容易被“粘住”,无法摆脱电源,而高压触电人体有自主摆脱电源的可能(俗称弹回来的)。

影响触电伤害程度的次要因素包括电流的频率、触电者的年龄、体形、健康状况等。在同样电压下,交流比直流更为危险,25-300周的交流电比高频电流、冲击电流和静电电荷更为危险。一般女性和小孩触电时比成年男子危险。凡患有心脏病、神经系统疾病蔌结核病的病人触电时受伤害程度比健康人要严重。

决定触电者所受伤害程度的因素有哪些?

人体触电所受伤害程度取决于下述几个主要因素:

1、 流过身体的电流,以毫安计量。它决定于外加电压以及电流进入和流出身体两点间的人全阻抗。流过身体的电流越大,人力体的生理反映越强烈,生命危险性就越大。20-25毫安以上的工频电流都容易产生严惩的后果。在电流小于数毫安时,电流主要引起心室颤动蔌窒息,数百毫安以上的电流,除了引起昏迷、心脏即刻停止跳动、呼吸停止外,还会留下致命的电伤。

2、电流流经身体的途径。心脏、肺脏、中枢神经和脊髓等都是容易伤害的人体器官,因此,电流流经身体的途径,以胸部至手、手至脚最为危险,臀部或背部至手、手至手也很危险,脚至脚的危险性较小。此外,电流经过大脑也是相当危险的,会使人立即昏迷。

3、电流通过人体的持续时间,以毫秒计量。人体通电时间越和,共体阻搞因出汗等而下降,导致电流增大,后果严重。另一方面,人的一个心脏搏动周期(约为750毫升)中,有一个100毫秒的易损伤期,这段时间对电伤期相重全而造成很大的危险。

人体允许的电流有多大?

人体对0.5毫安以下的工频电流一般是没有感觉的。实验资料表明,对不同的人引起感觉的最小电流是不一样的,成年男性平均约为1.01毫安,成年女性约为0.7毫安,这一数值称为感知电流。这时人体由于神经受刺激而感觉轻微刺痛。同样,驿不同的人民后能自主摆脱电源的最大电流也不一样,成年男性平均为16毫安,成年女性为10.5毫安,这个数值称为摆脱电流。一般情况下,8-10毫安以下的工频电流,50毫安以下的直流电流可以年作人体允许的安全电流,但这些电流长时间通过人体也是有危险的。在装有防止触电的保护装置的场合,人体允许的工频电流约30毫安,在空中,不面等可能因造成严重二次事故的场合,人体允许的工频电流应按不引志强烈痉挛的5毫安考虑。

人体电阻有多大?

当人体接触带电体时,人全就被当作一电路元件接入回路。人体阻抗通常包括外部阻抗(与触电才当时所穿衣服、鞋袜以及身体的潮湿情况有关,从几千欧-几十兆欧不等)和内部阻抗(与触电者的皮肤阻抗和体内阻抗有关)。人体阻抗不是纯电阻,主要由人体电阻决定。人体电阻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

一般认为干燥的皮肤在低电压下具有相当高的电阻,约10万欧。当电压在500-1000伏时,这一电阻便下降为1000欧。表皮具有这样高的的电阻是因为它没有毛细血管。手指某部位的皮肤还有角质层,角质层的电阻值更高,而不经常磨擦部位的皮肤的电阻值是最小的。皮肤电阻还同人体与体的接触面积及压力有关。

当表皮受损暴露出真皮时,人体内因布满了输送盐溶液的血管而个有很低的电阻。一般认为,接触到真皮里,一只手臂或一条腿的电阻大约为500欧。因此,由一只手臂到另一只手臂或由一条腿到另一条腿的通路相当于一只1000欧的电阻。假定一个人用双手紧一带电体,双脚站在水坑里而形成导电回路,这时人体电阻基本上就是体内电阻约为500欧。

一般情况下,人体电阻可按1000-2000欧考虑。

什么是安全电压标准?

安全电压是为了防止触电事故而采用的由特定电源的电压系列。其供电电求实行输出与输入电路的隔离,与其他电气系统的隔离。这个电压系列的上限值,在正常和故障情况下,任何两导体间任一导体与地之间均不得超过交流(50-500赫)有效值50伏。

人们可根据场所特点,采用我国安全电压标准规定的交流电安全电压等级:1、42伏(空载上限小于等于50伏)可供有触电危险的场所使用的手持式电动工具等场合下使用;2、36伏(空载上限小于等于43伏),可在矿井、多导电粉尘等场所使用的行灯等场合下使用;3、24伏、12伏、6伏(空载上限分别小于或等于29伏、15伏、8伏)三档可供某些人体可能偶然触及的带电体的设备选用。在大型锅炉内工作、金属容器内工作或者在发器内工作,为了确保人身安全一定要使用12伏或6伏低压行灯。当电气设备采用24伏以上安全电压时,必须采取防止直接接触带电体的。其电路必须与大地绝缘。

安全电压是以人体允许电流与人体电阻的乘积为依据而确定的。

发生触电后应采取什么措施?

触电急救的要点是抢迅速,救护得法,切不可惊失措,束手无策,人触电以后,可能由于痉挛或失去知觉等而不能自行摆脱电源,这时迅速使触电者脱离电源是急救的第一步,而后,应迅速对其伤害情况作出简单诊断;观察一下是否存在,摸一摸颈部或腹股沟处的大动脉有没有搏动,看一看瞳孔是否放大,一般可按下述情况处理:1、病人神态清醒,但有乏力,头昏,心慌,出冷汗,恶心,呕吐等此类症状,应使病人就地安静休息,症状严重的,小心护送医院检查治疗,2、病人心跳尚存,但神志昏迷,应将病人,保持周围空气流通,注意保暖,做好人工呼吸和心脏挤压的准备工作,并立即通知医疗部门或用担架送病人去医院抢,3、如果病人处于“假死”状态,应立即对症施行人工呼吸蔌者心脏挤压法或者两种方法同时进行抢求,并速请医生诊治或送往医院,应特别注意急求要尽早地进行,不能等待医生的到来,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也不能停止急救工作。

如何施行口对口人工呼吸?

口对口人工呼吸是人工呼吸法中最有效的一种,在施行前,应迅速将触电者身上妨碍呼吸的衣领、上衣、裙带等解开,并电者口腔内脱落的假牙、血块、呕吐物等,使呼吸道畅通。然后使触电者仰卧,头部充分后仰,使鼻也朝上。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一手捍紧触电者鼻孔,另一手将其下颌拉向前下方(或托住其颈后),救护人深吸一口气后紧贴触电者的口向内吹气,同进观察胸部是隆起,以确保气有效,为时约2秒钟。

2、吹气完毕,立即离开触电者的口,并放松捏紧的鼻子,让他自动呼气,注意胸部的复原情况,为时约3秒钟。

按照上述步骤连续不断地进行操作,直到触电者开始呼吸为止。

触电者如系儿童,只可小口吹气(或不捏紧鼻子,任其自然漏气,以免肺泡破裂;如发现触电者胃部充气膨胀,可一面用手轻轻加压于其上腹部,一面继续吹气和换气,如无法使触电者的嘴张开,可改口对鼻人工呼吸。

如何用胸外心脏挤压法进行急救?

胸外心脏挤压法是触电者心脏停止跳动后的急救方法,其目的是强迫心脏恢复自主跳动,胸外心脏挤压法时,应该使触电者爷臣在比较坚实、平整、稳固的地方,保持呼吸道畅通(具体要求同口对口人工呼吸法),抢救者踊跃在病人腰部。

动作如下:

一只手用中指指尖对准病人颈部凹陶的下缘,手掌按在胸部,另一只手压在该手的手背上,掌根用力向下压,使胸骨下段与相连的肋骨下陷3-4厘米,压迫心脏使心脏内血液搏击。

挤压后突然放松,掌根不必离开胸膛,依靠胸廓弹性,使胸骨复位,此进,心脏舒张,大静脉的血液回以心脏。

按照上述步骤,连续有节奏地进行,每秒钟一次,一直到触电者的嘴唇及身上皮肤的颜色转为红润,以及摸到动脉搏动为止。

进行胸外心脏挤压时,靠救护者的体重和肩肌适度用力,要有一定的冲击力量,而不是缓慢用力,但也不要用力过猛。如触电者是儿童,可以用一只手挤压,有轻一些,以免损伤胸骨,而且每分钟以挤压100次左右为宜。

何谓断路与短路?

在闭电路的一部分发生断开现象,从而使电流不能流通的状态称断路(或断路状态)。发生断路后,电气设备便不能工作,运行中的设备就会停止工作或造成异常状态,甚至引起故障。

由电源通向用电设备(也称负载)的导线若不经过负载(或负载为零)而相互直接的状态,称为短路(或短路状态)。这时电路里的电流(称短路电流)主要取决于供电高电压回路中线路和变压器的内阻抗,它将会远远超过导线与设备所允许的电流限度。这势必造成电气设备的过热或烧毁,甚至引起火灾。同时,短路电流将产生很大的电动力,可能导致供电设备等严重事故。所以,电气设备一定要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包括加装相应的保护装置,以防止短路的发生或限制短路所造成的破坏。

什么叫过电压?

在电力系统中,各种电压等级的电气设备,在正常运行状态下只起承受其额定电压的作用。但在异常情况下,可能由于外部有击雷式雷电感应突然加到系统里,或者是系统运行中的操作、故障、等原因引起系统内部电磁能量的振荡、积聚和传播,从而造成对电气设备绝缘有危险的电压升高,这种现象称为过电压。过电压现象虽然持续的时间很短(一般从几微秒至几十毫秒),但电压升高的中能很大,在没有过电压保护措施七设备本身绝缘水平较低时,可能发生输配电线路及电气设备的绝缘击穿,使电力系统的政党运行遭受破坏。为了保证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必须切实采取各种安全技术措施,进行过电压保护,以使过电压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

什么是过载?什么是低电压?

电气装置的形式及规格很多,选用时必须根据实际负荷情况来确定其规格。对变压器、油断路器、隔离开关、时机等来讲,与负荷有关的数据是额定电流或容量;对电力电容器来讲,允许负荷由其额定电压决定,而导线则以安全载流量为允许负载的选择依据。如果所选用的电气装置的额定电流小于实际负荷,则会出现过载现象。

过载现象对电气设备的影响主要是容易造成设备、线路较高的温升以及加速绝缘老化、缩短使用寿命。电气设备长时间的过载运行就会因严重过热而损坏电气设备,甚至引起火灾,爆炸等重大事故。

电压好坏直接影响着用安全和经济运行。供电线路陈旧、供电线路布局不合理、电力变压器过负荷供电、电网负荷的功率因素过低等都会引起电压质量下降。当线路的电压低于设备的额定电压时,会出现低电压现象。电气设备长时间低电压运行会给用户带来很大的困难和损失。它不仅使供电线路电能损失增加,照明灯光暗淡,电视、广播、通讯质量下降,电机的出力和效率降低,而且常常因过电流造成电机、通讯设备、电视机等电器过热甚至烧毁。国家规定允许的电压负荷偏差为:35千伏以上为-7%,10千伏及低压动力为-5%;低压照明为-10%。

什么是导线和电缆的安全电流?

安全电流又称安全流量或允许持续电流。

当电流通过导线或电缆时,阻抗的存在会造成电能的消耗,使导线电缆发热,温度升高。通过导线或电缆的电流越大,导线或电缆的温度也越高。当温度上升到一定数值,可能使导线电缆的绝缘损坏,另外氧化加剧,从而引起漏电、断线等,严重时可能引起火灾等事故。

为了保证电气线路的安全运行,所有线路的导线和电缆的截面都必须满足发热条件,即在任何环境温度下,当导线和电缆连续通过最大负载电流时,其线路温度都不大于最高允许温度(通常为700度左右),这时的负载电流称为安全电流。

导线和电缆的安全电流是由它们的种类、规格、环境温度和敷设方式等决定的,有专门表格可查考。

电气系统中中性点运行方式有哪几种?

我国三相交流电力系统中,发电机和变压器的中性点有三种运行方式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当系统发生单相故障接地时,三相用电设备的工作可以照常运行,一般允许继续进行2个小时,如2个小时内无法排除故障,才切除故障线路,系统对通迅线路干扰小,单相触电危险性也小,但是系统对接地故障检测保护的要求和线路绝缘的要求较高。常在3-10千伏系统和01千伏以下的工作条件特殊,安全要求较高的场所采用。

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系统的线路绝缘只要按相电压考虑,能抑制高压窜入,雷击,拉合闸操作和感应等产生的对地电压升高,它还可以提供稳定的相电压方便供电,但是系统单相电危险性大,接地装间容易相互影响,常在01千伏及以上的超高压系统和01千伏以下的三相四线制系统中采用,3、中性点经消线圈接地,能消除接地点的断续电弧,避免出现过电压,同时又保持了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允许短时间内一相接地故障运行的优点。它是3-60千伏系统当单相接地电流大于一定数值时,普遍采用的接地方式。

不同接地方式对电力系统运行特别是发生单相接地时有明显的影响。各有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