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星三角启动问题

楼主(2012-08-05):
本人做了个星三角启动箱 13KW的电机,用了两个CJX2-4011,线圈220V的接触器,一个3210的接触器,开关用D型40A 3级的,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启动箱启动都很正常。带了负载的情况下,星形启动电机正常运行,转换成三角形时,瞬间接触器上桩头有强大电弧产生并跳闸了,个人认为是打火了,但是开关没有跳闸,检查了接触器的线路,没有问题,检查了电机也是按顺序接的线,非常郁闷中,很不能理解问题出在哪里?如果电机上的6根线,U1 V1 W1 不动,把U2 V2 W2中的任意两根线互换一下,是否可行,会出现什么状况?或者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望不吝赐教,拜谢!~~~~

网友A:
不妨把您实际接的线画成图看得明白

选型没问题、接线没问题,唯一有问题的就是接触器质量问题了

网友A:
楼主用接触器是箱式压接还是螺栓直接压接?箱式压接有可能就是接线工艺不行,造成有铜丝接触到其他端子造成短路

网友B:
这个问题可能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如果接线没问题

根据楼主的描述建议更换一个接触器试一试

网友C:
建议更换一个接触器试一试。。。。。。

网友D:
1, 是新设备就这用还是用过的设备?

2, 确认电机星换三角时方向一致

3, 接触器是正品不,也就是质量过关不?吸合瞬间是不是三个桩头有先后时间太大!

4,对于你说的话有点不明白“瞬间接触器上桩头有强大电弧产生并跳闸了,个人认为是打火了,但是开关没有跳闸” 什么为跳,又怎么开关没跳 ???

5,检查接触器的接线头是否压实,最好用铜接头用油压钳压好再接在接触器上。

网友E:
1应该是主回路接线的问题2角转换没有在星先断开的情况下

楼主:
接触器是德力西的CJX2 ,全新的,这个绝对是正品,电线用的6平方 的国标线因为是单股线所以没有压铜鼻子,“瞬间接触器上桩头有强大电弧产生并跳闸了,个人认为是打火了,但是开关没有跳闸”这句话的意思我想表达的是,星形的时候,第一,第三个接触器吸合,风机正常工作,切换到三角形的时候第一,第二个接触器吸合,就是第二个接触器吸合的时候上桩头有火花产生,2个接触器都停止工作,开关没有跳闸。后来做过尝试,我把风机上W1 U1 V1这三个接线柱上对应的三根线和U2 V2 W2上的三根线,按接线桩上的顺序相对应的并起来接到第一个接触器的下桩头,再运行的时候星形时,第一个接触器上桩头有火花产生,和开始分开接的时候,第二个接触器上产生的情况一致,我推断应该是电机对应的线方向的问题,请各位高手判断一下!

网友F:
1、"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启动箱启动都很正常。",是电机启动起来了吗?

网友F:
2、“如果电机上的6根线,U1 V1 W1 不动,把U2 V2 W2中的任意两根线互换一下,是否可行?”,根据你说的,你检查一下第二个接触器的主触头上、下是否短路?

网友F:
3、如果第二个接触器的主触头上、下是短路的,说明你的第二个接触器的主触头上、下接线是错误的!

网友F:
4、如果是正确接线,检测第二个接触器的主触头上、下是开路的!

网友G:
画了一张草图,希望对你有帮助,主要是相序问题

网友H(2012-09-06):
启动和运行接触器联锁了吗?

确认电机连线是否正确:

1确认启动转向

2不使用控制线路,手动按照接触器跳线方式,直接连接,用万用表确认形成3角连接,直接給电,确认运转方向是否与启动方向一致。

3方向不一致,U2V2W2,任意对换两根,按照上部骤重试。

网友I(2012-11-01):
有无测量一下转换时的电流是多大,转换是否是多少秒?如时间短了转换电流过大,32A的接触器有可能会打火,很多国产的接触器实际工作电流不够

网友J:
线路出错了。仔细查一查吧。。。星点和相序。

网友K:
应该是电机线接的不对,星转角接时短路了。

网友L:
首先楼主的问题---你最后问的那个,说明你连电动机的三个绕组都没有分清楚,然后可能还把绕组的头尾搞错了;给你个建议,U1-U2是一个绕组,V1--V2是一个绕组,W1--W2是一个绕组的;弄不清的时候,用万用表检测下,阻值为很小的是一对绕组;然后参照楼上的图纸来接线

网友M:
我觉得你选的接触器4011的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