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主要类型

楼主(2012-08-05):
    按功能分:
    ①发电机。把机械能转换为电能;
    ②电动机。把电能转换为机械能;
    ③变压器、变频机、变流机和移相机。分别用于改变电能的电压、频率、电流及相位;
    诬腔制电机。作为自控系统中的元件。
    应该指出,从基本原理上看,发电机和电动机是电机的两种运行方式,它们本身是可逆的,
这种特性称为电机的可逆性。
    按学科分:
直流电机所用的材料:

    电机一般是以磁场为祸合场,利用电磁感应和电磁力的作用来实现能量转换的机械。因此,电机中所用的材料可分为以下4类:

直流电机参考http://www.industry.siemens.com.cn/drives/cn/zh/electric-motor/high-voltage-motors-new/Pages/Default.aspx    ①导电材料。用于电机中的电路系统,为减小了R损耗,要求材料的电阻率小,常用紫铜及铝。
    ②导磁材料。用于电机中的磁路系统,为在一定励磁磁动势下产生较强的磁场和降低铁耗,要求材料晨自较高的磁导率和较低的铁耗系数,常用硅钢片、钢板和铸钢。
    ③绝缘材料。用于带电体之间及带电体与铁芯间的电气隔离。要求材料的介电强度高且耐热性能好。按耐热能力可分为A,E,B,F,H,C等6级,其最高允许工作温度分别为105,120,130,155,180℃和高于180℃。绝缘材料的寿命受电机工作温度的影响很大,若电机运行时温度超过允许值,则其使用寿命将缩短。
    ④结构材料。使各部分构成整体、支撑和连接其他机械。要求材料的机械强度好,加工方便,重量轻。常用铸铁、铸钢、钢板、铝合金和工程塑料。

网友A:
这是什么,软文吗?那发错地方了。

网友B:
网址上能不能下载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