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 变频器故障 SL3.ER

楼主(2012-08-05):
故障现象:今天一台 CT SP1406 的 变频器出再故障,TRIP  SL3.ER  现在变频器无法启动使能运行

      SP1406 拖动是 SEW    的带有编码器的三相异步电机, 带有以太网模块,程序应用模块,PRFIBUS 网络模块 共三块模块

    最左边一台故障,请问有遇到类式故障的 TX 不? 如何解决 ?

网友A:
水哥又去现场了?

辛苦了,是不是明天要睡一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哥又去现场了?辛苦了,是不是明天要睡一天啊?

        问题还没有搞定,明天早上起来还要去工厂忙着解决呀,NND ,鬼子的设备这个 CT 变频器用得真是太好啦,我们全搞不定 !

网友B:
你指的右是哪边??是这个白壳的还是那个绿壳的??

网友C:
这个错误时3号可选插槽故障,应该是sm-application plus模块问题,重新插拔看看,用软件连线看看!

楼主:
最左边的  SP1405 的,代码查看手册,有这个意思,更换过  application 模块还是一样,且现在软件无法与其建立通讯? 用的是以态网络通讯的。

网友D(2019-07-26):
专家,您好:

 我们公司使用的CT驱动器更换SM-application卡后也出现SL3.ER报警,查询17.50显示为50,报警含义为数学错误。   不知道您当时是怎么处理好的,跪求回复

网友E(2023-02-08):
引用 网友D:
专家,您好: 我们公司使用的CT驱动器更换SM-application卡后也出现SL3.ER报警,查询17.50显示为50,报警含义为数学错误。   不知道您当时是怎么处理好的,跪求回复

你好,请问后面你的问题是怎么处理好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阿拉才 专家,您好: 我们公司使用的CT驱动器更换SM-application卡后也出现SL3.ER报警,查询17.50显示为50,报警含义为数学错误。   不知道您当时是怎么处理好的,...



      更换3号模块,然后重新下载程序和参数就可以啦! 乐水工控生活  提供工控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