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PLC 故障维修全程

楼主(2012-08-05):
        喜欢拍砖的快来!先上刚到现场的图片!

   这是 CT SP1405 变频器的一个故障显示,  PLC 的故障灯这如下图

       还有左边的 BF1 灯闪烁,可有当时刚灭着来,没有拍到 !

    现场一个 CT SP2403 伺服控制的安装臂直接掉到底,撞到设备下面的安装面上,当时没有产品,还有那个链条的控制 SP 1405 也不能启动运行

    这是一个伺服的控制界面图,DP 总线也报警 !

      看了现场这么多问题,只能一个个的慢慢来解决,搞到晚上 10 点收工回南京市区酒店,明天再去进行!

网友A:
关注水哥维修记录更新。。。。。。

楼主:
今天出现新问题,就是 SP 的 以态网络, PG 怎么也无法与其进行连接,但是在 CMD 中 PING IP 地址倒是显示正常,能正常读取数据,为什么 CTSOFT 软件及别 WINFLASHER 软件不能与其建立连接,为什么 ?

网友B:
非常不错的调试经验!!!!!!!

楼主:
现在新的问题来啦

      CT 没有检测到编码器故障,但是的 MP377 中发现传送链条从头运行到目标位时,返回值很小才 8.5 ,没有到达目标值 1100 ?

     是编码器缺了相位吗?

网友C:
经验累积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新的问题来啦      CT 没有检测到编码器故障,但是的 MP377 中发现传送链条从头运行到目标位时,返回值很小才 8.5 ,没有到达目标值 1100 ?      是编码器缺了相位吗?

编码器缺了相电机早就停了,不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出现新问题,就是 SP 的 以态网络, PG 怎么也无法与其进行连接,但是在 CMD 中 PING IP 地址倒是显示正常,能正常读取数据,为什么 CTSOFT 软件及别 WINFLASHER 软件不能与其建立连接,为什么 ?

什么乱七八糟的。。。SP的以太网组态是什么意思??你这个机器跟你上海那个原理一样吧??-------那是interbus,怎么又会是以太网组态呢?------PG又是什么意思??CMD是interbus测试软件,在线可以看见你的SP?那说明通讯正常。CTSOFT跟你的SP无法连接????winflasher又是什么软件,写那个bin文件到sp的么??

楼主:
    故障当时发生的 总线检查出出错,直接查到 变频器 站点故障,但变频器自己没有检查到故障

      再回 通讯网 几个问题:

 1, SP的以太网组态是什么意思??  SP 变频器可以多网同在,以态网+PROFIBUS网络+CTRTU 网络!

2, 这个机器跟你上海那个原理一样吧?比上海的先进多啦,这是 2010 版的设备,上海你上次看的是 2000 版!

3, P G又是什么意思?? 做为 变频器 + SIEMENS 的 通讯网,这个 PG 我不会解释,请找百度小姐!

4, CMD是interbus测试软件,在线可以看见你的SP?  PG运行CMD 中 PING IP 地址,

5,  winflasher又是什么软件? 作为你一个说改了 N 多的 CT 变频器的人来说不知道这个我无法解释 !

楼主:
    搞了半天,那个 43 站点的故障终于清除,可是 SP 变频器的以态网模块还是连接不上,最后只能从上海公司火速送一个 SM- ENTER--模块到南京工厂,才让以态网恢复正常,图中画有标记的那个小模块就是祸首

楼主:
    NND ,昨天为这个一台变频器搞出 N 多故障与问题,从没有出现这么严重的事情,停鸟二天生产线的运行

以态网搞定,还认为快收工啦,下载程序及参数就能运行,随之下载好这些,变频器又报新的错误  ENC2, ENC 7 ,狂晕! 编码器又有问题,也有可能,后检查这个链条台上下运行,线也跟着伸缩

       只能将线剪断一断重新焊接,当时还怕编码器坏了,打电话问几个朋友,在此表示感谢,还有什么 通讯网 之类 TX

网友E:
堪称精华贴

楼主:
       有时碰到故障真是头晕,开始的 SL2.ER 故障现在没有啦,ENC2,7 的故障也没有,可是又出现 SL3.ER 的故障,真是难题一个跟一个的说

     大家说说,这个是不是头大,下面再发一个 通讯网 TX 问的PG 运行 CMD 时是什么,就是 检测以态网通讯的图,这个相信地球人都知道的! 农民工不才,有些地方可能操作不对,或是字打错的,请各全大量拍砖,一定会改正。

楼主:
    现场有时遇到问题,真是让人想不通,且这么多的故障轮着报,都找不到故障的根本问题在哪? 如上图中的 SP 变频器地址 PING 都正常,但就是无法连接,待到上海工厂的以态网模块送过来换上去就一切 OK ,能正常通讯,可是新的问题又来鸟,变频器不管是点动还是全速启动前进或是后退都不动作,但是 变频器  RUN 正常,过一会 SP 面板出现 T 080 故障显示,CPU 也显示驱动不能启动报警

    于是怀疑变频器的程序应用模块有问题,更换

网友D:
你这个模块中间三根线还接一个电阻,是120欧姆吧,是CAN还是485?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模块中间三根线还接一个电阻,是120欧姆吧,是CAN还是485?

   这个 通讯网 你要好好搞啦,因为下次你再到我这边来时,SP 的程序应用模块也要这样 RTU 进行连接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原来,大师都是这么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