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和schneider 67160 双以太网模块PLC通讯

楼主(2012-08-06):
下位PLC是schneider 67160 plc 主站机架上有2块以太网模块,上位用intouch监控软件,通讯驱动用 DAMBTCP或 MBENET。但在这两个驱动里没有设置备用IP地址的地方,所以当一个以太网模块坏了就通讯不上了。有人说在intouch里建立两个访问名,当一个访问名通讯中断时,用函数切换到另一个访问名,但是如果建立两个访问名时,在intouch建IO点时应该选哪个访问名。请给予支持。请将详细步骤发到我邮箱glc07070@sina.com

楼主(2014-11-21):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我有一个办法你可以参考一下,在unity 里写两个程序判断块,他判断第一个以太网模块故障后自动切换到另一个以太网模块,这样PLC里实现了以太网冗余;然后intouch里是这样实现冗余的,建立两个访问名,在数据库建点的时候选择常用的那个访问名,画面里连点的时候也连常用的那个,然后在intouch里掉用一个函数,就是检测一个点质量好坏的函数,这个点可以是和PLC通讯的任意一点,然后在intouch的故障转移里把这个点加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