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的通讯速度有多快?

楼主(2012-08-06):
通过LABWINDOWS的OPC与PLC通讯,数据读写的很慢,请问用OPC读写一次数据要多长时间?

网友A:
是不是你设置有问题,你是串口还是以太网?

网友B:
是不是通讯冲突,多次通讯错误后,偶尔有一次通讯上啦。。。。。。。

网友C:
OPC 一般用的是缓存读的方式,慢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PC 一般用的是缓存读的方式,慢是正常的。

支持此观点。

楼主:
通过以太网做的通讯,PLC是315 2EH14,现在测试发现读写一遍要好几百毫秒,受不了啊

网友E:
慢不正常。

OPC本身并不慢。

基于事件的异步通讯很快。

网友F:
应该是挺 快的啊。。。。。。

网友G(2018-07-18):
慢不正常,订阅方式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