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低压供电采用三相四线制

楼主(2012-08-06):
问题如题:电力系统为什么低压供电采用三相四线制?

网友A:
建议楼主查询一下 本版的老帖或电工基础,大致内容是“几种供电方式的比较”。

网友B:
单相就是220V 电压

三相就是380V 电压

单相双线----------1根火线1根零线

单相三线----------1根火线1根零线+1根地线

三相四线----------3根相线1根零线

三相五线----------3根相线1根零线+1根地线

单相三线

网友B:
三相就是工厂电路也可称工程电路,它根据场合需要有3线,4线和5线几种方式:

三线----------3根火线(没有零线N和接地线PE

四线----------3根火线+1根零线N TN-C系统)

五线----------3根火线+1根零线N+1根接地线PE TN-S系统)

TN 方式供电系统 这种供电系统是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与工作零线相接的保护系统,称作接零保护系统

,用 TN 表示。它的特点如下。

1 )一旦设备出现外壳带电,接零保护系统能将漏电电流上升为短路电流,这个电流很大,是 TT 系统的

5.3 倍,实际上就是单相对地短路故障,熔断器的熔丝会熔断,低压断路器的脱扣器会立即动作而跳闸,

使故障设备断电,比较安全。

2 TN 系统节省材料、工时,在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广泛得到应用,可见比 TT 系统优点多。 TN 方式

供电系统中,根据其保护零线是否与工作零线分开而划分为 TN-C TN-S 等两种。

3 TN-C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用工作零线兼作接零保护线,可以称作保护中性线,可用 NPE 表示

4 TN-S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把工作零线 N 和专用保护线 PE 严格分开的供电系统,称作 TN-S

电系统, TN-S 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系统正常运行时,专用保护线上不有电流,只是工作零线上有不平衡电流。 PE 线对地没有电压,所

以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接零保护是接在专用的保护线 PE 上,安全可靠。

2 )工作零线只用作单相照明负载回路。

3 )专用保护线 PE 不许断线,也不许进入漏电开关。

4 )干线上使用漏电保护器,工作零线不得有重复接地,而 PE 线有重复接地,但是不经过漏电保护器,

所以 TN-S 系统供电干线上也可以安装漏电保护器。

5 TN-S 方式供电系统安全可靠,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等低压供电系统。在建筑工程工工前的三通

一平(电通、水通、路通和地平——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

5 TN-C-S 方式供电系统 在建筑施工临时供电中,如果前部分是 TN-C 方式供电,而施工规范规定

施工现场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则可以在系统后部分现场总配电箱分出 PE 线, TN-C-S 系统的

特点如下。

1 )工作零线 N 与专用保护线 PE 相联通,如图 1-5ND 这段线路不平衡电流比较大时,电气设备的接零

保护受到零线电位的影响。 D 点至后面 PE 线上没有电流,即该段导线上没有电压降,因此, TN-C-S

系统可以降低电动机外壳对地的电压,然而又不能完全消除这个电压,这个电压的大小取决于 ND 线的负

载不平衡的情况及 ND 这段线路的长度。负载越不平衡, ND 线又很长时,设备外壳对地电压偏移就越大

。所以要求负载不平衡电流不能太大,而且在 PE 线上应作重复接地。

2 PE 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进入漏电保护器,因为线路末端的漏电保护器动作会使前级漏电保护器跳

闸造成大范围停电。

3 )对 PE 线除了在总箱处必须和 N 线相接以外,其他各分箱处均不得把 N 线和 PE 线相联, PE 线上

不许安装开关和熔断器,也不得用大顾兼作 PE 线。

通过上述分析, TN-C-S 供电系统是在 TN-C 系统上临时变通的作法。当三相电力变压器工作接地情况良

好、三相负载比较平衡时, TN-C-S 系统在施工用电实践中效果还是可行的。但是,在三相负载不平衡、

建筑施工工地有专用的电力变压器时,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

网友B:
三相交流电路

   由于三相交流电在生产、输送和应用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优点,因此交流电力系统都采用三相三线制输电、三相四线制配电。又由于建筑施工现场既有动力负荷(如搅拌机、塔吊、电焊机等),又有照明负荷,因此一般都采用三相四线制供电。所谓三相四线制就是三条相线(火线)和一条零线的供电体制。三条相线具有频率相同、幅值相等、相位互差120‘的正弦交流电压,称.为三相对称电压。前述单相交流电路,就是三相交流电路中的一相,因此三相交流电路可视为三个特殊单相电路的结合。在三相电路对称时或不对称(有中线)时,三相交流电路可化简为单相电路的计算。故前述单相交流电路的分析计算方法,完全适用于三相交流电路。

网友C:
①实际上普遍适用于动力和照明等单相负载混合用电方便.三相电动机为对称三相负载,需要有三相电源,而采用三相四线
制就好象有三个单独电源(每一相电源可单独对每相负载供电)。
②单相负载接在三相电路上时,虽然力求每相均布,但在实际使用时不可能同时进行,这就事实上成为三相不对称电路,为使照明等单相负载两端取得电压基本不变,能正常工作必须要有中线作回路,流过不平衡电流。
③为了在低压供电中当发生单相接地时防止非接地两相对地上升为线电压(^S3^T×220v=380v)危及人身安全的“高压”(250伏以上),就需有中线接地这就采用A、B、C三根相线与接地中线构成的380/220伏三相四线制供电方式
为了使交流电有很方便的动力转换功能,通常工业用电,三根正弦交流电。电流相位(反映电流的方向大小)相互相差120度。通常我们将每一根这样的导线称为相线(火线),通常电力传输是以三相四线的方式,三相电的三根头称为相线,三相电的三根尾连接在一起称中性线也叫"零线"。叫零线的原因是三相平衡时刻中性线中没有电流通过了,再就是它直接或间接的接到大地,跟大地电压也接近零。地线是把设备或用电器的外壳可靠的连接大地的线路,是防止触电事故的良好方案.火线又称相线,它与零线共同组成供电回路。在低压电网中用三相四线制输送电力,其中有三根相线一根零线。为了保证用电安全,在用户使用区改为用三相五线制供电,这第五根线就是地线,它的一端是在用户区附近用金属导体深埋于地下,另一端与各用户的地线接点相连,起接地保护的作用。

网友D:
回答的可真精彩,大家庭的感觉

网友E:
低压供电采用三相四线制简而言之就是解决三相负荷不平衡,中性点位移的问题。

网友F:
电力系统低压供电输出的三相四线制电为:其输出既有线电压=380V的三相电源电压,又有输出一相为零线,一相为火线的220V单相电。实际上低压用户除了工厂需用三相电外,家庭用电也是一个不小的大用户,用34线制供电可分别用A B C 3相火线与其零线做输出,可输出220V单相电给用户,又可确保电网平衡。这就是电力系统为什么低压供电采用三相四线制的原因。

网友G:
"为什么低压供电采用三相四线制"

1、先说低压供电制的种类:
1)三相三线制
2)三相四线制

网友G:
2、低压是用电配电系统;

3、高压是输电配电系统;

网友G:
4、既然低压是用电配电电压,当然选用三相四线制,因为他可以提供两种电压,方便用电;

网友G:
5、既然高压是输配电,不需要多种电压,当然用三相三线制,还省一根输电线;

网友G:
6、如果问为什么是三相,三相稳定、简单、可靠、必要,适合发电、供电、用电,所以是三相;

楼主:
引用 网友G:
5、既然高压是输配电,不需要多种电压,当然用三相三线制,还省一根输电线;

还有这个说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网友G 的回复内容:5、既然高压是输配电,不需要多种电压,当然用三相三线制,还省一根输电线; 还有这个说法!!!!!!!

在刘老师的世界里!没什么他不知道的,没有什么他不敢说的!

网友H:
家里用电源一般220都够了!工厂内可能用的380比较多!

而且家用380一般要想电力公司申请,费用比220的高很多!

一般从变压器出来5根线!三根火线2根零线!

火线不用说了,2个零线分为保护用零线,和工作用零线,工作用零线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家里的那个N的那条线!除了在变压器出口处接地外,没有接地点了!

而保护零线,从变压器出来接地,每隔30-40米设立一个接地点!

有人说那我一个火线 一个接大地,灯泡也可以亮了!确实是可以亮,但是很危险!

网友J:
重新学习了,很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K:
---------节省成本-------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zhxl198808——工控人生关于引用 网友G:5、既然高压是输配电,不需要多种电压,当然用三相三线制,还省一根输电线; 还有这个说法!!!!!!!内容的回复:在刘老师的世界里!没什么他不知道的,没有什么他不敢说的!

正确。而且一句话经常分八部分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