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ER-PL/PLX直流调速器故障

楼主(2012-08-06):
欧陆ER-PL/PLX直流调速器故障:报警显示电枢过电流,测量可控硅2个击穿,检查电机励磁线圈、电枢线圈良好。求各位高手给判断一下故障原因。谢谢!

网友A:
检测看下触发的脉冲波形是否正常

不过话说回来ER系列的机子不咋行

楼主:
ER系列的直流调速器质量及性能真的不怎样,而且售后服务特别不负责任,售后服务特差劲,以后再也不用欧陆系列的直流调速器了。谢谢温州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