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冷却油几年更换一次

楼主(2012-08-06):
单位有两台变压器的冷却油已经变色,需要几年更换,怎么进行维护保养,更换的标准依据是什么,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更换变压器油不是更交换周期,而是更具内有水分、气量、杂质、酸碱度来决定更换。一般是3-5年。

网友B:
奥迪哥妈妈啊,额公司10年如1日,从未更换啊!

网友C:
说在这个,我心虚。

去年给某单位的设备大修,那变压器是在一个地方用了3年后,又拉去那里安装的,安装后又用了6年了,这次大修,老板硬 是不让测试变压器,怕换油,要成本。大修就把控制柜全换了,变压器保留,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问题的。

网友D:
变压器油更换周期,要根据你的使用情况和说明书进行,平时要注意检测,对变压器油的检测是非常重要的,检测依据要求就可以,不同变压器油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一般在检修的时候就可以化验,也可以在运行中检测,大都有放油孔。

网友E:
应当大抵如以上网友所说,不是依据使用时间、而是根据情况确定是否需要更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说在这个,我心虚。去年给某单位的设备大修,那变压器是在一个地方用了3年后,又拉去那里安装的,安装后又用了6年了,这次大修,老板硬 是不让测试变压器,怕换油,要成本。大修就把控制柜全换了,变压器保留,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问题的。

变压器移位后,得满足一定的工艺要求才能重新使用的

网友F:
在电工安全规程上有明确规定吧。

新的貌似是5年,然后是10年大修一次吧?

我记得,不是换油,是滤油吧。

网友G:
电力变压器要不要换油主要是要先化验一下变压器油的质量,比如:变压器油的水分,黏度,杂质,闪点,绝缘耐压强度等等,如果是水分,杂质超标了可以经过虑油来处理将油质提高;如果是黏度(黏度高影响油的流速),闪点(闪点高变压器的绝缘强度就低),变压器油绝缘耐压强度低时就要更换变压器油了。变压器油是要在每年的固定的时间进行化验变压器油,一般是选择在秋冬季的时候进行,因为秋冬季是雨水比较少,为明年的雨季做好准备。

楼主:
O(∩_∩)O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