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怎么会有电?

楼主(2012-08-06):
     关于沃尔玛售格力空调致人电死 商家厂家各执一词

     广东通利达律师事务所范才云律师表示,这个事情消费者可以向商家提出索赔,也可同时向产品的生产者提出索赔。至于商家或生产者将责任推给安装者,显然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消费者在超市购买空调电器产品,如商家承诺属包安装的,即消费者支付的价格是包含了安装的费用在内。而对于谁来提供安装服务,到底是由商家安装,还是由产品的生产者来安装,还是商家或也外包给第三方安装,作为合同法律关系的买方即消费者,无从知情,也无从选择。而与消费者建立直接合同关系的主体是商家,所以,消费者首先有理由认为空调器产品本身的质量安全,与安装服务质量安全均是由商家来承担,既可直接向商家索赔,亦可向产品的生产者提出。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也可以向服务者要求赔偿。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2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销售者、生产者而言,如认为属安装者的责任,可在向消费者赔偿后再向其追偿。即使将安装者作为共同的责任人,销售者或生产者也要对安装者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我的个人看法是;跟以上二个厂家和商家任至空调安装工多没有关系,因为,空调安装只不过是个制冷专业的,电气知识稍微知道一点,跟他也不可能有直接关系。关键还是地线怎么会有电? 广东通利达律师事务所范才云律师他知道什么呢?这是电气上的专业知识,他的话没有科学依据。请大家谈谈看法,责任应该归属谁?详细情况可以搜索;沃尔玛售格力空调致人电死 商家厂家各执一词

网友A:
当心格力空调对你跨省追捕!!!

网友B:
责任细化看来亟不可待了。。。。

网友C:
在这个地方 出这种事  只能认自己倒霉

网友D:
应该 不是设备的问题,是配电的问题

网友E:
引用hxl198808——工控人生

应该 不是设备的问题,是配电的问题

网友F:
空调出问题一般不会影响到什么吧。民用电源一般有时候不稳定;

网友G:
施工的时候经常碰到地线带电。

有时候是感应电,有时候是灵线断了,有地方用地接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施工的时候经常碰到地线带电。有时候是感应电,有时候是灵线断了,有地方用地接灵。

见过火线断了直接搭在地线上这种情况。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施工的时候经常碰到地线带电。有时候是感应电,有时候是灵线断了,有地方用地接灵。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空调出问题一般不会影响到什么吧。民用电源一般有时候不稳定;

如果是变频空调,电压不稳定也照常工作。

网友K:
给人挡枪使了,呵呵!

网友L:
格力空调公司的技术人员对空调做了四项检测。一、将插头插上,空调外挂机身及支架带电;二、拔掉插头,空调外挂机身及支架不带电;三、用电表检测空调插头和内部,绝缘。四、插座地线带电。“检测结果是插座的地线接线孔带电,从而导致空调机身和支架也带电。也就是说只要插上任何一个三角插头的家电,此家电机身都带电。”直接导致这场事故的责任人是空调安装方,火线当地线用了,可以肯定空调是没漏电及对地短路问题的

楼主:
请你发表一下意见,这个责任应该属于谁?

网友M:
PEN系统,零线接触不好的话,会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PEN系统,零线接触不好的话,会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O:
地线插座接线错误,将火线接入地线端子,因此插座的施工方负主要责任。设备接地只依靠插座地线端子,因此事故无法避免。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地线插座接线错误,将火线接入地线端子,因此插座的施工方负主要责任。设备接地只依靠插座地线端子,因此事故无法避免。

有这种可能吗?好害怕呀~!

网友Q:
我想应该不是空调厂家的问题吧,可以找同型号的空调来验证一下设计是否有问题。

如果是配电的问题还真不能怪空调厂家。

网友R:
这种问题不能单方面说哪的问题,要看空调本身是什么性质的有没有相关保护,施工质量有没有问题,电力系统看是什么系统。把这几方面查明白了才好判断。

网友R:
不过受害者得到赔偿那是应该的,但具体谁赔偿那就要看官司结果了。

网友S:
首先看施工质量怎么样,具体是那个环节出了问题。 比如是安装问题,还是空人员调本身问题。如果是安装问题,就要查电气问题。是否按照空调安装规范来的,。如果是质量问题,那肯定是厂家的责任。如果是安装的问题,那就复杂了,一般技术人员是不会犯这类低级错误的,绝大多数是接地问题和空调本身出现了质量问题,有时要用系统的角度来思考这类问题,可能会更好些。至于怎么样赔偿,责任认定,那是法院的事,这是很复杂的。

网友T:
单单说地线带电,那肯定是地线断线引起的;如果说机身带电将人电死,那可能是地线与火线接反,也有可能是空调质量问题;不管怎么说,人都死了,商家和生产厂家及安装工都有责任,赔钱,没商量!

网友U:
地线带电,这个问题很严重。大家可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啊。如果是地线出了故障,那只能算事故了,责任在谁,那就更说不清了。难判啊!

网友V:
 驰创电子科技是一家专业做变频器维修为主的电子一体化公司  主要有变频器维修,触摸屏维修,PLC维修,软启动器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各种工控电路板维修等        详细请登录网站:www.sxcc123.com

网友W:
那个一般是不会有电的,它是一根安全电线,就是在机器漏电的情况下把电导入地下。有电就是说明你的机器漏电了。河南强力烘干机厂生产的烘干机就充分避免了漏电情况的发生,做到安全无事故,生产有保证。

网友X:
如果是插座的地线孔带电,找安装插座的,和插座上的任何设备都无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X:
如果是插座的地线孔带电,找安装插座的,和插座上的任何设备都无关系。

这话说得好。我赞同。

网友Y:
首先看看变压器是什么供电方式在分析具体问题

网友Z:
自己观点:欢迎反驳!

不错格力空调设备是没问题,而安装公司负责安装,安装完毕后试运行OK 就没问题了,那问题就是用户这里,是他零线带电才导致事故发生的!那也就是说老头死了,白死,只能怪自己了?

貌似是这么分析,其实不然!

格力是厂家,空调是他的产品销售给用户,而安装这块格力只是把安装工作承包给了安装公司,但是这里有一点是关键:由于安装导致的责任事故是否也有安装公司承担。

要是只是负责安装稳固,没有其他检测方面的责任的话,这个事故的承担应该由格力公司

要是格力在和安装公司合同中:明确表示,安装后要执行相应的检测标准,比如电压是否达标,机身机架是否带电等等相关电气方面的检测,那责任在安装公司

综合来说,无论是主要责任在哪一方,不能简单说你的产品没问题就没责任了!不能说你的安装没问题,就没责任了!

你安装完毕,经行检测,发现漏电,明确指出问题所在,签字之后!这在出了事故,才明确责任在用户!

但是用户方是不是也没责任了?不是,而且责任更大!用户家里地线漏电对造成死亡是直接原因,是漏电造成死亡!换过来说,要是在这个插头上装个别的什么旧电器,有人碰到也会造成死亡,这有去找谁呢,安装空调不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

所以综合上述:个人承担50%,格力和安装公司负责电气监测那一方负责40%,另外一方10%(或者无责任10%有电器检查的承担)

其实个人应该承担的更多,但是考虑到是受害方,所以减少比例!

楼主:
对:秒杀G关于首先看看变压器是什么供电方式在分析具体问题 内容的回复:

你啊!真是的,现在是地线跟大地有电位差,这跟变压器的供电方式有什么关系?我到是真想听听你的高见。请赐教。

楼主:
 父碰空调支架被电死 子女商场祭奠索赔偿

疑为插座地线带电所致,商场、生产商均称空调安装与已无关

     “无良商家,卖伪劣格力空调,漏电电死我爸爸,还我爸爸命来。”昨日下午,记者在季华园附近的沃尔玛商场大门口看见有两条写着这些字样的横幅,大门口处还有一张老人的遗照,地上飘散着纸钱和燃着的香。门口角落处有四五人蹲在一起,一看到地上的线香燃尽就上前添加。

    ■家属称

    商家安装空调不负责任

    亡者大儿子庞可贵站在商场门口最前面拉着横幅。据他描述,老人是在今年6月25日中午12时无意中碰到空调上的外挂机支架而被电死。“老人今年71岁。由于当天中午下大雨,家里的下水道被堵,老人与小儿子一起疏通下水道,当时老人在二楼阳台,弟弟在一楼。当时两岁的小孙女看见爷爷倒在地,跑去跟奶奶说爷爷摔倒了,不过老人家没有在意。等到弟弟忙完后上楼一看,才短短十几分钟,老父亲就倒在地上不能动弹,是后脑碰到了空调箱的铁架。”庞可贵的弟弟一看父亲还有呼吸,就连忙送到石湾医院,虽然医生已尽力抢救,一个多小时后,老人还是不幸身亡。记者看到,在老人的死亡证明书上写着:“引起的病因或情况:电击伤,死亡距离事发时间大约10分钟。”

    庞家人告诉记者,5月11日,他们在沃尔玛买了一台格力空调并由商家派人到家安装。庞可贵说,“工人在安装完后没有检查线路就走了,空调插座有问题而致使空调外挂机身带电,我父亲就是无意中碰到空调支架而被电死的。”记者在出事现场看到,安装在二楼阳台上的空调外挂机身和支架距离阳台地面只有1米来高,而这一点也被庞家人认为是商家的不负责任。庞家人认为老父亲的死是因为商家安装空调不负责造成的,要求商家赔偿。在老人安葬7天后,庞家人找到格力空调的商家和厂家,要求他们给出一个说法。庞可贵的妹妹指出都一个多月了,双方都说责任不在自己,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复,街道也出面协调,不过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空调公司回应

    检测出插座地线带电

    空调安装与已无关

    记者随后又采访了珠海格力电器(21.10,0.14,0.67%)股份有限公司制冷技术研究院王工程师,在庞家人的委托律师向格力空调发出正式律师函后,总部就将王工程师派来佛山处理此事。

    王工程师告诉记者,之前他们曾去过现场,庞家人的委托律师也在。当时应庞家人的要求,在不破坏现场的前提下,格力空调公司的技术人员对空调做了四项检测。一、将插头插上,空调外挂机身及支架带电;二、拔掉插头,空调外挂机身及支架不带电;三、用电表检测空调插头和内部,绝缘。四、插座地线带电。“检测结果是插座的地线接线孔带电,从而导致空调机身和支架也带电。也就是说只要插上任何一个三角插头的家电,此家电机身都带电。”

    至于空调安装,王工程师告诉记者这跟格力没有丝毫关系,“据我所知,是安装公司购买了一些格力空调,将一部分空调放到沃尔玛卖,然后沃尔玛再将卖出的空调给这家公司安装。所以,无论是质量还是安装,都与格力无关。我们现在也希望有第三方机构能快点检测出来结果,还格力一个清白。如果一旦检测出是格力的责任,该负什么责任我们绝对不推脱。”

    ■超市回应

    空调质量无问题

    安装由空调公司代理负责

    而沃尔玛相关负责人邓女士称,“我们与顾客只是买与卖的关系,沃尔玛商城的格力空调是从格力公司指定的佛山经销商取货,再到商城进行售卖,我们只管售卖给顾客,假如商城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沃尔玛可以将商品进行退换和维修等售后服务。”但邓女士称,经过商场人员检测,空调质量并无问题。

    邓女士给记者出示来自王工程师做的“现场情况说明”显示,“从目前检测情况看,为空调供电的电源插座地线带电,是导致空调电源插头插到插座时,外机及支架带电的原因。而空调的安装是由格力公司指定的安装代理公司进行的。出了事情我们也很难过,也希望早点解决。”邓女士称,沃尔玛提出让第三方对空调和漏电的原因进行鉴定,但庞家没有做。

    在邓女士提供的材料中,记者看到一份“安装检测确认凭证”,凭证上显示的检测时间却是距离空调购买时期(5月11日)的20多天后,即6月4日,确认人签名为出事老人庞土坚。记者向老人的儿子询问是否接到过安装检测确认时,庞先生指出自从安装之后就没有来过,而且老爸根本不会写字。

    ■律师说法

    消费者可向

    商家、生产者索赔

    广东通利达律师事务所范才云律师表示,这个事情消费者可以向商家提出索赔,也可同时向产品的生产者提出索赔。至于商家或生产者将责任推给安装者,显然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消费者在超市购买空调电器产品,如商家承诺属包安装的,即消费者支付的价格是包含了安装的费用在内。而对于谁来提供安装服务,到底是由商家安装,还是由产品的生产者来安装,还是商家或也外包给第三方安装,作为合同法律关系的买方即消费者,无从知情,也无从选择。而与消费者建立直接合同关系的主体是商家,所以,消费者首先有理由认为空调器产品本身的质量安全,与安装服务质量安全均是由商家来承担,既可直接向商家索赔,亦可向产品的生产者提出。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也可以向服务者要求赔偿。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2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销售者、生产者而言,如认为属安装者的责任,可在向消费者赔偿后再向其追偿。即使将安装者作为共同的责任人,销售者或生产者也要对安装者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楼主:
对:MatLab.XP关于自己观点:欢迎反驳!不错格力空调设备是没问题,而安装公司负责安装,安装完毕后试运行OK 就没问题了,那问题就是用户这里,是他零线带电才导致事故发生的!那也就是说老头死了,白死,只能怪自己了?貌似是这么分析,其实不然!格力是厂家,空调是他的产品销售给用户,而安装这块格力只是把安装工作承包给了安装公司,但是这里有一点是关键:由于安装导致的责任事故是否也有安装公司承担。要是只是负责安装稳固,没有其他检测方面的责任的话,这个事故的承担应该由格力公司要是格力在和安装公司合同中:明确表示,安装后要执行相应的检测标准,比如电压是否达标,机身机架是否带电等等相关电气方面的检测,那责任在安装公司综合来说,无论是主要责任在哪一方,不能简单说你的产品没问题就没责任了!不能说你的安装没问题,就没责任了!你安装完毕,经行检测,发现漏电,明确指出问题所在,签字之后!这在出了事故,才明确责任在用户!但是用户方是不是也没责任了?不是,而且责任更大!用户家里地线漏电对造成死亡是直接原因,是漏电造成死亡!换过来说,要是在这个插头上装个别的什么旧电器,有人碰到也会造成死亡,这有去找谁呢,安装空调不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所以综合上述:个人承担50%,格力和安装公司负责电气监测那一方负责40%,另外一方10%(或者无责任10%有电器检查的承担)其实个人应该承担的更多,但是考虑到是受害方,所以减少比例!内容的回复:

不是零线带电,是地线带电。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引用 网友M:PEN系统,零线接触不好的话,会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AC:
应该是施工质量不过关、地线接不好或是断掉,形成电位差所以令人触电

网友Z:
对:浒大水关于回复内容:对:MatLab.XP关于自己观点:欢迎反驳!不错格力空调设备是没问题,而安装公司负责安装,安装完毕后试运行OK 就没问题了,那问题就是用户这里,是他零线带电才导致事故发生的!那也就是说老头死了,白死,只能怪自己了?貌似是这么分析,其实不然!格力是厂家,空调是他的产品销售给用户,而安装这块格力只是把安装工作承包给了安装公司,但是这里有一点是关键:由于安装导致的责任事故是否也有安装公司承担。要是只是负责安装稳固,没有其他检测方面的责任的话,这个事故的承担应该由格力公司要是格力在和安装公司合同中:明确表示,安装后要执行相应的检测标准,比如电压是否达标,机身机架是否带电等等相关电气方面的检测,那责任在安装公司综合来说,无论是主要责任在哪一方,不能简单说你的产品没问题就没责任了!不能说你的安装没问题,就没责任了!你安装完毕,经行检测,发现漏电,明确指出问题所在,签字之后!这在出了事故,才明确责任在用户!但是用户方是不是也没责任了?不是,而且责任更大!用户家里地线漏电对造成死亡是直接原因,是漏电造成死亡!换过来说,要是在这个插头上装个别的什么旧电器,有人碰到也会造成死亡,这有去找谁呢,安装空调不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所以综合上述:个人承担50%,格力和安装公司负责电气监测那一方负责40%,另外一方10%(或者无责任10%有电器检查的承担)其实个人应该承担的更多,但是考虑到是受害方,所以减少比例!内容的回复:不是零线带电,是地线带电。 内容的回复:

失误!最近涉及零线有点多!是地线!

楼主:
对:MatLab.XP关于回复内容:对:浒大水关于回复内容:对:MatLab.XP关于自己观点:欢迎反驳!不错格力空调设备是没问题,而安装公司负责安装,安装完毕后试运行OK 就没问题了,那问题就是用户这里,是他零线带电才导致事故发生的!那也就是说老头死了,白死,只能怪自己了?貌似是这么分析,其实不然!格力是厂家,空调是他的产品销售给用户,而安装这块格力只是把安装工作承包给了安装公司,但是这里有一点是关键:由于安装导致的责任事故是否也有安装公司承担。要是只是负责安装稳固,没有其他检测方面的责任的话,这个事故的承担应该由格力公司要是格力在和安装公司合同中:明确表示,安装后要执行相应的检测标准,比如电压是否达标,机身机架是否带电等等相关电气方面的检测,那责任在安装公司综合来说,无论是主要责任在哪一方,不能简单说你的产品没问题就没责任了!不能说你的安装没问题,就没责任了!你安装完毕,经行检测,发现漏电,明确指出问题所在,签字之后!这在出了事故,才明确责任在用户!但是用户方是不是也没责任了?不是,而且责任更大!用户家里地线漏电对造成死亡是直接原因,是漏电造成死亡!换过来说,要是在这个插头上装个别的什么旧电器,有人碰到也会造成死亡,这有去找谁呢,安装空调不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所以综合上述:个人承担50%,格力和安装公司负责电气监测那一方负责40%,另外一方10%(或者无责任10%有电器检查的承担)其实个人应该承担的更多,但是考虑到是受害方,所以减少比例!内容的回复:不是零线带电,是地线带电。 内容的回复:失误!最近涉及零线有点多!是地线!内容的回复:

好了,明白了,我就是怕理解错了,思考问题时跟着出错。请继续发表观点。

网友AD:
依我来看,一般民用电 AC220V的零线在变压器已接地;大部分家庭布线有火线,零线,地线; 也有空气开关或者带漏电保护;一般家电内部的火,零,地(保护地)这3线是独立的,所以说呢,接入家庭电路网后,通电应该会跳闸啊。真不明白怎么会带电在地线上。吓死人了,现在中国的家电产品,难怪那个被人咬了一口的烂苹果卖得那么火。

网友AD:
我看应该也找那房屋建筑方,现在的小区和建筑公司,还真不是很放心,偷工减料,设计方案简陋,施工人员技能X不专业,施工现场乱7乱8,施工程序和质量稀里糊涂,电线,水管,下水道,门窗,墙面,漏水,漏电,漏风,漏雨,还是多的,,,,,,

网友AE:
电线有电???     意外   肯定是意外走火的

楼主:
http://www.cztv.com/s/2010/fanhelp/replay/2012/08/2012-08-143519524.htm

  空调也是格力

楼主:
10岁男孩爬上空调外机后再没醒来 ------ 2012-08-15 02:37 杭州网 昨天早上8点05分,读者朱鑫华来电:在萧山宁围镇的好立方连锁超市门口,有个10岁男孩碰到空调外机触电身亡。 记者核实:怀疑是触电身亡的这个男孩姓王,10岁,四川人,父母都在萧山宁围镇打工。 意外发生在前天下午2点多。昨天凌晨0点左右,男孩经医院抢救无效身亡。 男孩和同学在超市门口玩 爬上空调外机后就躺下了 前天下午2点32分,宁围派出所的民警郑警官接到同事打来的电话。同事在巡查时经过好立方超 市门口,发现有个10岁男孩出事了,打电话通知了所里。 目击者说,当时两个男孩一起在超市门口玩,其中一个男孩爬到了超市门口的空调外机上,然后就躺了下去。另外一个男孩看同伴躺在上面不下来,就过去拍了他一下,结果,那个男孩头朝下,脚朝上,整个身体倒挂在空调外机上。孩子脸和嘴唇发紫。 “前后不超过1分钟时间。超市对面商铺的老板发现情况不对就跑过去,把男孩从空调外机抱了下来,平放在地面上。”目击者说,男孩这时还有心跳,警车也已经到了。他们就赶紧把男孩抱上警车,送去萧山医院进行抢救了。 出事男孩的妈妈姓谢,40岁,在宁围镇打工,没有固定工作,只是给人家做做临时工。出事时,谢女士正在外面打麻将。儿子的同伴跑过来告诉她,儿子出事了。 谢女士说,他们夫妻俩40岁了,就这么一个儿子,在读小学三年级,开学就读四年级了。 “我们赶到超市门口,就看到孩子的脚底板被烧出一个洞。”谢女士说,他们把孩子送到医院后,开始一直都靠呼吸机维持,实际上孩子已经抢救不回来了。到了凌晨,医生宣布抢救无效死亡。 超市方负责人解释 他们将对空调外机进行检测 超市方负责人刘先生说,公司董事长派他全权处理此事。出事后,他们及时将空调断电,防止再出现其他意外。 出事的是格力空调,5P的柜式机。格力空调的外机就放在超市一楼门口左侧,紧挨着墙壁的地上。 据了解,根据《杭州市服务行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规定,室外机空调必须达到离地高2米(最低不得低于1.9米)的要求设置。虽然事发地在宁围镇,也许不在闹市区,但如果超市方把空调外机高高挂起,孩子也许根本够不着…… 刘先生说,他们也查看了超市的监控,监控显示,前天下午2点30分左右,两个男孩在超市门口玩,其中一个男孩爬到空调外机上,然后就躺下来了。前后也就十几秒的时间,谁也没想到男孩竟然就这么出事了。 “今天上午,我们还请了电工对空调外机进行了检测。检测了几次,都没有发现漏电的现象。”刘先生说,医院经过检查,认为男孩很可能是触电死亡。所以,事情很蹊跷,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目前,超市已经联系了省里的鉴定机构、销售安装厂家、生产厂家格力公司,联合对出事的这台空调外机进行进一步检测鉴定。 “如果鉴定结果证实是由空调外机漏电引发的,我们一定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刘先生说,通过这件事情,他们也从中吸取教训,将会对超市的其他电器等进行全面排查,扫除安全隐患。 警方表示,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空调外机漏电事故频发 任何用户都要注意安全 空调外机漏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008年8月19日早上,在假山新村2幢1单元402室外侧,架子工攀爬时碰到美的空调的空调外机,结果触电身亡。 空调外机为什么会漏电?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当时,我咨询了杭州五星电器的路总,路总说,在空调的安装工艺中有规定,工人在安装空调后必须进行通电检测,看机器有没有什么故障。 杭州海尔空调技术经理从经理说,空调外挂机机壳一般不会发生漏电,空调外挂机机壳上的感应电一般不超过150V,人碰到的话只会感觉浑身发麻,不会造成触电身亡。空调有接地线、火线和零线三根线,最危险的就是火线。如果火线碰到空调外挂机机壳,而断路器又不能切断电源,这时,机壳带电就很危险。假山新村发生的这起触电事故很有可能是火线碰到空调外挂机机壳导致的。 对住户来说,空调外挂机机壳发生漏电时,电源开关没有自动断电,是不是应该安装个漏电保护器,并及时给使用一定年限的空调做个检修? 作为空调销售商和使用单位,在安装空调时应该进行通电检测,对有一定使用年限的空调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测。 来源:杭州日报 作者:实习生 张天晓 滚动新闻记者 张龙 文+摄 网络后台 蒋波 编辑:何鲁飞

楼主:
10岁男孩爬上空调外机后再没醒来,最新消息发表于: 2012-08-15 14:13:08
  “我们家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啊,以后怎么办……”昨天,面对记者,租住在萧山宁围镇二桥村的王先生语气中充满悲伤和愤怒——前天下午2点半左右,王先生10岁的儿子在二桥村的好立方连锁超市门口玩耍时,攀爬上超市摆在门口的空调外机,1分钟后倒在地上,经抢救无效死亡。孩子小腿和膝盖出现多个烫痕,王先生怀疑,空调外机漏电是导致孩子死亡的原因……
  男孩爬上超市空调外机护栏
  1分钟后脸色发紫呼吸停止
  桥园路新盈线路口附近,是二桥村的商业中心,远远就可以看到好立方超市的招牌,超市面积约有两三百平方米,大门左边并排放置着2台空调外机,左边的为格力牌,右边的无明显商标。2台空调外机外,分别用铁护栏围起。
  这条路上,除了好立方外,大多是开在简陋平房里的杂货铺,其中一家店的老板周先生回忆了事发经过:
  13日下午大约2点半,两个10来岁的男孩在超市门口的空调外机旁边玩,看起来年纪大一点的男孩开始攀爬空调外机外的护栏,手脚都架在了护栏上。小一点的那个在旁边叫大一点的男孩,但过了一会儿不见他有什么反应,就过去拉他,没想到他头直直地就倒向地面,一只脚还挂在护栏上。
  周先生说,从男孩爬上护栏到出事,中间大约就1分钟时间。“我和其他店家看到出事了就赶紧跑过去,男孩子脸色、唇色发紫,一动不动,没有什么呼吸。另一个店主帮男孩子把脚从护栏上拿下来,让孩子在地上躺平,我马上叫那个小一点的孩子回去找家长,打了120。”
  周先生说,“经常看到有孩子在这里爬空调玩,但以前没出过什么事。出事后,超市给两台空调外机贴上了‘严禁攀爬’的警示标语。”
  由于缺氧脑死亡
  右腿有十三四处烫痕
  男孩父亲姓王,母亲姓谢,是四川人。两夫妻在萧山打工,租住在二桥村。
  男孩今年10岁,小名叫军军,秋天就要读四年级了,和他一起玩的那个男孩是他同学。
  “昨天下午,军军和同学向我要了点零钱,说要到好立方超市买零食,顺便看看书,半小时后,他同学急匆匆地跑到我们家,说军军在超市门口昏倒了。我们吓蒙了,赶紧跑到超市门口,看到儿子躺在地上,胸口鼓起来,嘴里有食物流出来,呼吸心跳都没有了。”谢女士说。
  当天下午3点左右,军军被送到萧山医院抢救,“在急救车上才抢救过来,当时还有点心跳的,”王先生说,“医院说这样维持下去得花一二十万,但我根本没有这么多钱,身上的现金加上银行卡里一共凑出3000块钱,钱全用光了,还是救不活他……”
  萧山医院急诊科王医生介绍,病人由于缺氧时间过长导致脑死亡,医院的抢救一直持续到昨天凌晨2点,还是没能好转,最后,医院宣布抢救无效死亡。
  军军右小腿有十三四个指甲盖大小的烫痕,膝盖上也有一道烫痕。
 空调外机有没有漏电?
  调查取证还在进行中
  昨天下午2点,“好立方”大门紧闭,围起了警戒线,门外停着几辆警车。
  “军军的同学说当时他也摸了一下空调外机,感觉麻麻的,我也叫电工来查过,确实是漏电的。”王先生说,“我就觉得空调外机摆放位置的高度不够,太危险了。”
  而“好立方”店长表示,事发的那台空调外机是店面右侧的那台,当天下午是停止运行的,理论上不可能带电,刑侦队和空调电工师傅也已做了检测,结果是不漏电的。
  而据宁围派出所办案民警介绍,由于派出所没有检测设备,因此没有当场实施检测,空调外机有没有漏电还没有得到鉴定,目前正在联系权威部门进行检测,案件的走访和调查取证工作还在进行中。
  孩子触电身亡
  超市要负主要责任
  在此事件中,责任该由谁承担呢?
  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增义分析,首先要确定小男孩是由于超市的空调外机触电身亡,还是其他原因。如果警方的认定结果是由于超市的空调外机触电身亡,那么超市要负主要责任,因为超市对顾客的安全保障做得不到位。
  小孩的监护人也有责任,因为没有看管好小孩,让小孩去触碰了有可能存在危险的机器设备,应负次要责任。

网友AF:
看看你的其它地线也没有电啥

网友AG:
好好检查火线,零线,地线是否接线正确。还是装个带漏电的断路器比较安全。

网友AH:
好好检查火线,零线,地线是否接线正确。还是装个带漏电的断路器比较安全。实际知道很多用空调的,不适用漏电开关供电。

网友AI:
我去,用个空调都出这么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H:
好好检查火线,零线,地线是否接线正确。还是装个带漏电的断路器比较安全。实际知道很多用空调的,不适用漏电开关供电。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知道为什么?能否说说;先谢谢了!实际知道很多用空调的,不适用漏电开关供电。

网友AJ(2012-09-05):
应该是零线和地线共用的,火线搭地线上了

网友AK(2012-10-09):
现在主要是有很多配电方面的线路是外行人做的,要加强管理!

网友AL:
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