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能测量编码器好坏吗?

楼主(2012-08-06):
          高手们,快出来呀?

在现场如何 用万用表测量 SEW 增量编码器好坏吗? 编码器要不要接电源? 接多少的,编码器供电就 5-12 V .脉冲 1024

网友A:
要用带频率测量功能的万用表才基本可以测量,编码器匀速运行时测量脉冲,频率读数如果稳定而且跟理论计算值基本一致属于好的,否则基本确认有异常

网友A:
喔:上贴回复忘记了:编码器应该通电测试,不通电无法确认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上贴回复忘记了:编码器应该通电测试,不通电无法确认好坏

    请问就通编码器的标准电压吗?

网友B:
让俺来告诉你怎么测量吧!!首先编码器要接上正确的电源,比如12V,然后用万用表打到直流档,一表笔接编码器的一相输出端,另一表笔接电源负,然后用手转动编码器,注意速度要均匀,观察表读数为电源电压的二分之一则表明编码器这一相正常,用同样的方法量其他相输出。用于推挽输出的编码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