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50W三项异步电动机应该配用多大变频器更好呢?

楼主(2012-08-06):
请问:750W三项异步电动机应该配用多大变频器更好呢?

网友A:
看使用场合,是否需要过载,最科学的方法还是根据电流选。

网友B:
这么大KW的一般是风机  750KW的变频器就可了  我们是做变频器的希望可以合作下15949227540

网友C:
一般原则是多大电机配多大的变频器,应该选用750W的,但选择变频器有细节要求,你要根据的负载情况、控制要求对变频器进行选择。

网友D:
应根据750kW三项异步电动机实际运行中最大电流值选择变频器。

网友E:
750W电机如果是Y/Δ   220/380的,可以选单相750W/1KVA的变频器,电机改为角接,使用单相220V电源。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KW的一般是风机  750KW的变频器就可了  我们是做变频器的希望可以合作下15949227540

呵呵,人家才750W,没有很大KW。。

网友G(2018-12-19):
呵呵,人家才750W,没有很大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