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门子200这个表格和符号表的区别

楼主(2012-08-06):
如上题,看一位网友分享的程序,不知道这个表格和符号表有什么区别?菜鸟问题,呵呵,见笑啦。

程序块顶部这个表格一直是空的。有什么作用啊?和符号表有联系吗?

网友A:
可以自己添加一些块作为输入输出

楼主:
楼上兄弟演示的是子程序中这么做的,在主程序中也可以这么做吧?

网友B:
下边的表格是符号表,是用来定义变量的符号地址。

上边空的表格使用来定义局部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边的表格是符号表,是用来定义变量的符号地址。上边空的表格使用来定义局部变量。

谢谢狼牙兄,呵呵,这个资料在帮助文档吗?

网友A:
对:青岛黄工关于楼上兄弟演示的是子程序中这么做的,在主程序中也可以这么做吧?内容的回见

见笑了,初来咋到不容易啊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关于楼上兄弟演示的是子程序中这么做的,在主程序中也可以这么做吧?内容的回见见笑了,初来咋到不容易啊 呵呵

楼主:
写了这么个程序,仿真就报错,也不知道哪儿不对,

网友C:
跟着程序块的那个 里面定义只在本程序块里使用的变量   可以不占用V字节 也不用定义那么多变量看着乱的慌

网友D:
全局变量符号和局部变量符号的区别。

楼主准备玩西门子的啦? 松下的不比西门子差。还是玩松下的吧。

网友E:
局部变量貌似一般不怎么用。

网友F:
上面的那个表格用来定义局部变量的,局部变量用L标示,输入符号名自动分配地址,但不分配地址也可以直接用,最大寻址为64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局变量符号和局部变量符号的区别。   楼主准备玩西门子的啦? 松下的不比西门子差。还是玩松下的吧。

响应全国抵制日货,呵呵。只是拿松下的练练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全局变量符号和局部变量符号的区别。   楼主准备玩西门子的啦? 松下的不比西门子差。还是玩松下的吧。响应全国抵制日货,呵呵。只是拿松下的练练手

加忠诚, 真汉奸.........................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上面的那个表格用来定义局部变量的,局部变量用L标示,输入符号名自动分配地址,但不分配地址也可以直接用,最大寻址为64字节

 楼主 ,这位前辈回答的 很好,你去看一下 软件帮助文档吧,里面就有,详细的 介绍;

TEMP  就是零时变量,你可以在当前 程序中(可以是主程序,子程序,中断程序中定义) 定义 BOOL,INT,WORD 。。。等等类型的变量,不过这些变量时零时分配的,不能存储最终计算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上面的那个表格用来定义局部变量的,局部变量用L标示,输入符号名自动分配地址,但不分配地址也可以直接用,最大寻址为64字节 楼主 ,这位前辈回答的 很好,你去看一下 软件帮助文档吧,里面就有,详细的 介绍; TEMP  就是零时变量,你可以在当前 程序中(可以是主程序,子程序,中断程序中定义) 定义 BOOL,INT,WORD 。。。等等类型的变量,不过这些变量时零时分配的,不能存储最终计算值;

谢谢兄弟指点,古有一字之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