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触摸屏的宏指令含义

楼主(2012-08-06):
我最近看到一个台达触摸屏的程序,里面的background宏 里面是这样写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教大家了。小弟感激!!!!好像是关于日期和时间的!!

网友A:
第一行是读触摸屏的系统时间函数

后面的命令似乎没见过。     Link1  这是什么命令?

网友B:
读取触摸屏的系统时间

link1 表示是一号站

D300显示年

D301显示月

D302显示日

至于$7=D7表示把内部地址$7的值存到D7里面

       请求结贴

网友C:
呵呵  楼上说的对  这个 就是 读取当前系统时间的,程序

网友D:
获取系统时间,并把“年、月、日”存入$M100开始的寄存器中;Link1应该是modbus通讯的站号或者地址。

楼主:
那上面的程序宏是指 年 月 日 的话,那要在做 多少时间的的宏怎么做啊,比方说。   12点35分23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读取触摸屏的系统时间 link1 表示是一号站 D300显示年D301显示月D302显示日至于$7=D7表示把内部地址$7的值存到D7里面        请求结贴

这是老软件编写的是吗?  那按照这么解释的话,下面就是个赋值语句了。

网友E:
上面的程序是使用了getsystemtime指令,来取得系统时间,如果你要设置系统时间,可以使用setsystemtime,设置系统时间。请具体说下你的要求。具体指令可以在以下链接下载手册参开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3&cid=2&tpid=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