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的样例程序!

楼主(2012-08-06):
我想用三菱的plc是FX2N-64MR通过FX2N-10PG发脉冲给MR-J3-40A伺服驱动器进而控制伺服电机,PLC控制6台伺服电机,我不会编程,有

没有这方面的样例程序,我参考参考。谢谢各位大虾!有的话发我邮箱一份吧,万分感谢:wws20082008@126.com

网友A:
看FX2N-10PG的使用手册上的编程实例,就是通过FROM/TO指令读取、写入缓冲寄存器(BFM)中的数值达到控制的目的。 6台伺服电机都是通过 FX2N-10PG控制?? FX2N-64MR PLC是没有高速脉冲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