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门子200仿真软件怎么对这个报错啊

楼主(2012-08-07):
各位老大,呵呵,问个菜鸟的问题,仿真这个程序怎么报错啊?是程序写的不对吗?

200仿真软件报错如下:

网友A:
可能是指令不支持..........................

网友A:
Non executable  instruction exists in the program for the selected CPU

程序中存在 所选择的CPU 不支持的指令,

Instruction :  INCB   VB200

指令      :     INCB    VB200

也就是说这个指令 你选的CPU 型号 不支持。  可能是硬件支持,仿真软件 不支持。

网友B:
上面的这句话大意是:对于所选择的CPU,不能执行程序中的指令;PLC处于停止状态!会不会IN、OUT中不支持VB20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指令不支持..........................

楼主:
这样子写程序是对的是吧?看来仿真还真是学习起来不方便,买个PLC吧,呵呵。

网友D:
这样的程序是没问题的.

可能是仿真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