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写时间怎样?

楼主(2012-08-07):
三菱PLC编写时间怎样编写?可不可以设置一个运行时间,一个停机时间,谢谢.三菱FX-1S系列的.

楼主:
三菱PLC编写时间怎样编写?可不可以设置一个运行时间,一个停机时间,谢谢.

网友A:
可以的呀,三菱哪个系列的 CPU 呀,看系统带有时间不?

网友B:
没问题,可以做到,但要看你时间需求了

楼主:
FX-1S的行不行?

网友C(2012-09-06):
读取系统时间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