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永宏PLC能否替代西门子PLC使用?求解释。

楼主(2012-08-07):
目前用西门子,想换用永宏,是否可行?谁知道永宏PLC能否替代西门子PLC使用?求解释。

网友A:
一般都可以替换的,但要看你有没有用到只有西门子才有的特殊指令或功能模块。。。

网友B:
要替换的话,只能重新编程了。比较麻烦哦。

楼主:
以前的程序不能用吗?

网友C:
得结合你以前西门子PLC所实现的功能来说。

网友D:
需要看你目前使用了那些功能了,一般来说问题不大。用永宏的价格肯定便宜一些,但是要重新编写程序。

网友E:
需要对两种PLC语言都要熟悉,一般都可以替换,必须重新写程序

楼主:
哦,懂了,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F(2022-11-27):
永宏便宜,程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