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运转指令来源

楼主(2012-08-07):
请问 变频器 设定 运转指令来源设定中。有 1:运转指令由数字操作器控制 。 2:运转指令外部端子控制。键盘stop有效。 3:运转指令外部端子控制。键盘stop无效。 4 :运转指令由通讯控制,键盘stop 有效。 5: 运转指令由通讯控制,键盘stop 无效。。。。。我想请教  在  4  、5  里面。。通讯控制 来运转,是怎么控制的啊。

 是在PLC里面?还是 触摸屏里面呢?

网友A:
这要看你怎么通信,如果采用PLC通信 肯定在PLC里设定啊 ,要是采用触摸屏直接跟变频器通信 那当然是在触摸屏上设定了。

网友B:
变频器有一个专用的寄存器地址,往这个地址中写入指定的数据(0或1),可控制变频器的启停。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如果做通讯的话,看看是走的哪种通讯协议。通过PLC或者PT的串行端口将指令发给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E:
同意楼上说法,那要看你有通讯与什么相联,由哪个通信设备端发令

网友F:
1、看与哪个设备连接;

2、用哪种通讯方式;

3、参阅说明书进行设置。

网友G:
找到对应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