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套130KW设备要用多大铝线和开关?

楼主(2012-08-07):
现在单位有一套功率为130KW(380V)的设备大都是电动机,最大50KW。我的工作要求我知道需要用多大的电缆(三相五线铝芯200米),用多大的开关。肯请高人指导!

网友A:
120铝电缆。400A刀闸和断路器。实际工作电流不会超过200A。

网友B:
根据电力电缆截面公式:10P/V×2×18×L/S,SP/V×2×18×L/10

P/V×2×18×L/10={130000/(3×220)}2×18×0.02=141.8(mm2),S≥141.8(mm2),应选择150平方两芯铜线。I=P/(3UICOSΦ)=130000/(1.7321×380×0.85)=232A,最大实际工作电流约为230A。由于铝芯截面约为铜线截面的1.5倍,故你要选择240平方两芯铝线(每相)。

网友C:
120铝电缆。400A刀闸和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