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图文教程:WINCC-PLC-程序上下载

楼主(2012-08-07):
废话不多,开始了

WINCC工程设置:

1.找到更新的文件夹,点击文件夹内如下图标:,然后等待新工程的打开;

2.  由于WINCC工程的计算机属性(如下图打开)中的计算机名一定要和运行的该台电脑上的计算机名一致(大小写可以没关系)WINCC才能运行,如果名字不一致,则不能激活WINCC工程。名字不同的属性修改过程截图如下:

  提示你这个工程需要修改计算机属性

改为本地计算机的名字,与下图的名字一致.

修改了计算机名字后确定

楼主:
点击上图中的确定按钮后,再手动关闭工程,然后你按最上面的第1步重新打开工程就可以运行了。

如果你打开的WINCC工程的名字和你运行的这台电脑的名字一致的话,上面的过程就不需要做了。

注意:在激活工程的时候你要确保你的WINCC工程的路径上没有中文,如果有中文的话你的激活过程在中途会进行不下去的。

路径上没有中文,它可以正常激活

路径上有中文,它不能正常激活

楼主:
3.  为了确保WINCCPLC能连上还需要设置网卡地址和IP地址;

网卡地址设置方法:

修改TCP/IP系统参数

选择本地计算机

的网卡名,与下图

的网卡名一致

本地计算机

的网卡名

楼主:
WINCCIP地址设置方法:

点击属性

点击属性

PLCIP地址,必须是这个不能修改

PLCCPU所在的基架号

PLCCPU所在的插槽号

上面三部做完后就WINCC就能连上PLC并正常运行了。

下面介绍一些WINCC的一些其它的功能。

楼主:
4  设置启动参数(设置硬拷贝功能):

WINCC下的计算机属性中选择启动

添加本地计算机的硬拷贝

执行文件:

C:\Pro…..\PrtScr.ext

5屏蔽快捷键

将所有的禁止键都勾掉

6利用项目复制器重新复制一个新的项目

点击此处的项目复制器

1.选择源项目

2.另存为一个新的项目

用项目复制器复制的新项目只比源项目少了历史报警,其它的功能与源项目一样,点击新的项目即可运行(不需要设置上面的3步)

楼主:
7.             设置开机自动启动项目

选择“autostart

步骤:

选择自动启动的工程

注意这个要勾上

点击此处设置自动启动

点击此处删除自动启动

确定

楼主:
8.             设置WINCC的用户帐号和权限

打开用户管理器

添加用户

管理选中的用户

选中用户,

设置权限

上图设置权限的方法是在左边帐户窗口选择一个帐户,然后在右边设置权限窗口设置权限,如上图,如果我要给operator设置过程控制的权限,你只要选择过程控制那栏双击它右边授权的圆,当圆背景成红色就表示已经给这个帐户设置了过程控制的权限,如下图

如果要给他取消权限也是一样操作,当圆的背景颜色变成白色的话就表示取消了该权限。

楼主:
PLC程序上传

1.打开PLC程序软件:

2.新建一个项目

点击新建

3.取项目名并选择保存位置

工程名

保存路径

楼主:
4.  上传PLC程序

点击UPLOAD STATION PG....

1.机架号

2.插槽号

3PLCIP地址

4.确定

楼主:
PLC程序下载

1.  设置PG/PC端口

点击蓝色的这里

点ok

2.  打开要下载的程序,

光标停留在simatic 400哪里

楼主:
3.  下载方法(硬件下载)

点击下载按钮

4.  下载方法(程序块下载)

先打开项目文件,然后点击CPU目下的块,最后按下面的方法下载程序到存储卡中

点击down load user program to memory card

注意:不管是下载WINCC程序还是下载上传PLC程序,确保本地计算的IP地址设定为:

1921681***(注意PLC和电脑的IP地址不要冲突),这是为了保证本地计算机的IPPLCIP在同一个IP段,网线一定要保持畅通

楼主:
编辑完成,还是希望能带给初学者启发。

网友A:
很好;顶!!

态度决定一切!!

网友A:
对于初学值真的很有用啊!!!!!

向楼主学习!!!

网友B:
作为初学者的参考还是蛮有用的。。。。。。。。

网友C:
永远的正方  哈哈 关注你好久了,好人啊!

网友D:
不错,基础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 关注你好久了,好人啊!

感谢这位网友的关注,有任何技术性能容,欢迎探讨。

网友F:
图文并茂,值得学习。。

网友G(2012-09-07):
楼人好人啊~~~~对我等菜鸟非常有用

网友H(2016-10-20):
楼主好人啊,刚刚接触wincc

网友I(2017-11-15):
楼主好人啊!刚学wincc,看手册看的头大!

网友J:
看了此文,大喜!想请楼主讲一下winCC与【4Dio】如何建立控制通讯的范例,不知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