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详细操作步骤和截图:WinCC组态控制电机启停

楼主(2012-08-07):
上接原创详细操作步骤和截图:PLC控制电机启停程序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8/2012080712192500001-1.shtml

献给初学者。

实验二  WinCC控制电机启停

在上位机WinCC组态画面中控制电机的单向启停

步骤

一、编写PLC程序

1.  按照实验一中的步骤创建新项目、进行硬件组态,保存并下载

2.  参考试验一中的步骤编辑符号表并保存,如下图所示

3、参考试验一中的步骤在OB1编写程序,保存并下载到PLC,如下图所示

楼主:
二、创建WinCC监控

1.  打开WinCC

2.创建新项目

楼主:
3. 添加驱动程序,创建连接

注意:上图中“服务器列表”中列出的是操作者使用的计算机名,应为系统自动生成,可能与图中的“AUTOMATION”不同,一般不需要修改

注意:本例中“插槽号”为2,代表CPU的位置

楼主:
4. 在新建连接中创建变量

再按照同样方法创建“停止1”和“运行输出”变量,注意修改地址。“运行地址”变量的“数据”选项应选择“输出”

楼主:
5. 创建监控画面

打开图形编辑器

创建按钮

双击按钮打开“对象属性”对话框,在“事件”选项卡中选择“鼠标”,在“按左键”后的图标上单击右键,选择“直接连接”

入下图所示设置参数,单击下图所示位置选择变量,然后单击“确定”

楼主:
同样在“释放左键”后的图标上单击右键,选择“直接连接”,并如下图设置参数

用“启动”按钮同样方法创建并设置“停止”按钮,不同的是“按左键”和“释放左键”的目标变量选择“停止1

添加一个圆作为指示灯

双击港添加的圆形组件打开设置窗口,在“属性”选项卡中选择“颜色”,在“背景颜色”后的灯泡图标上单击右键,选择“动态对话框”

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布尔型”,单击“表达式/公式”栏后面的“...”按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运行输出”变量,确定后回到当前窗口,双击“背景颜色”标题下的色块来改变颜色,单击“触发器”图标,在弹出窗口中双击“2秒”并改为“根据变化”,确定后单击“应用”

楼主:
单击“运行系统”图标进行操作和监视

网友A:
越详细对初学者帮助越大。。。。。。。

楼主:
上次有位网友说,截图质量太差,抱歉了。

网友B:
大侠  小弟佩服,向你学习呀!

网友C:
楼主下载一个在线视频录像,每个环节都可以自动拍照成视频播放格式,可以上传工控网,让新人可以在线观看,很好的,这样帖子他们看估计乱。

网友D:
感谢楼主 向你学习      将之发扬光大

网友E:
好多图。感谢楼主辛苦发出。

网友F:
太谢谢楼主了,这样的帖子最适合我这种初学者了,再次感谢!能加你QQ好友吗?

网友G(2017-09-28):
谢楼主 向你学习      将之发扬光大

网友H(2017-11-15):
谢谢楼主,楼主好人啊!看手册看不懂啊!这种对初学者来说是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I(2017-12-19):
高大上,学习一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