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内容被屏蔽>电压多高、多少万伏

楼主(2012-08-07):
 1.939电棍为高端用户自卫防身器。超大威力交流高压电击,穿透力强、威力无比!1200万伏超高压电击,瞬间最高可达1800万伏,能瞬间穿透任何衣物并制服歹徒,并可瞬间点燃纸张及香烟等物!强烈建议接触时间少于1秒!939防身电棍威力巨大,以防引起火灾!

2.电棍头部大面积的电击片产生的高压,可防止对方抢夺。松开电击键即停止电击,无余电。

3.搭配装备强光手电,航空级高级铝合金材料,原配一只2400毫安18650高容量充电锂电池,三档照明规格(一档强光120流明,二档弱光70流明,三档120流明暴闪),超级实用。

4.体积适中,携带方便。

功能:照明、电击

尺寸:长26厘米*3.3厘米*3.6厘米,重量:300克

电压:1200万伏特,瞬间最高电击电压可达1800万伏(强烈建议接触时间少于1秒——产品有相当的破坏性,以免发生火灾)

电击有效距离:接触有效(5-6厘米厚衣服可以穿透)

灯泡:充气灯泡(寿命》5万小时)

充电:5-8小时(外置充电器)

附件:充电器、皮套

充电一次可以电击200次左右,照明时间约2小时

使用方法:

1、产品有两组强光照明开关,一组高压电击开关。红色按钮为强光轻触键,按此键即可强光照明,手指松开即停,间歇式操作强光键,可延长照明时间;黑色方形按钮为强光自锁键,按下该

键一颗强光照明,再按一次则停止照明。两组强光照明应交替使用,以使电池电量保持平衡。

2、黑色橡皮按钮为高压电击键,使用时,先将其旋转到与照明开关对其的位置,再按该键,电击头之间即有蓝色火焰跳跃并伴有刺耳的“吱吱”声,将纸张、香烟等物放在跳跃的火花上,即

可瞬间点燃,同时大面积的电击片产生的高压可防止对方抢夺;手指松开即停止电击,不留余电。

3、充电前务必使两组强光电量耗净,否则,充不进电且损坏电池。充电时,将充电器插头插入尾部充电插口内,充电时间8小时。

939使用注意事项

收到939后,请先进行以下几个步骤的检查。

1、将939取出,看电极片上是否有一个金属线绕成的圈,如果有的话请取下,这个圈是为了防止路上误触开关起火而特地做的短接。取下后才能进行电击。

2、查看黑色的圆形橡胶按钮是否在正位上,如果不是,请将其扭转至正位方可操作。这个按钮是电击按钮,该步骤也是为了防止误触开关而作的保险。

3、完成上面两个步骤后,按下几个按钮试验电击、照明等,(黑色圆形橡胶按钮为电击、黑色方形塑料按钮为锁定照明,中间小小的方形红色塑料按钮为触发式照明)如果只有微弱的电流声

或是头发丝状的电弧,灯泡也只能亮很短时间或是干脆不亮,那说明电量不足,则需要充电,充电方法请看如下。

因为939电棍的结构较为特殊,充电方式需要特别注意。939防身电棍电量充足的时候,电弧为面条般粗大的火焰状。如果电弧变为蓝色头发丝状、或是干脆打不出电弧,则说明电量已经不足

,这时候则需要进行下面的步骤来放电并充电。

939电棍有两组电池,黑色锁定照明按钮与电击为一组,红色照明按钮为一组,充电前需要把两组电池都放电。黑色照明按钮的放空比较简单,只需要按下按钮,等到灯光亮度降低、空放基本

上打不出电弧了,此时就可以充电了,不需要等到灯完全不亮,不然容易造成过放。红色照明按钮比较麻烦,由于没有锁定,需要一直按着才能放电,但有个简单的方法——用牙签将其卡住

,直到灯光变弱了就行。但是整个放电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人不能离开!时间一般只会有几分钟!一旦忘记的话则很容易造成过放!注意放完后就要马上充电,不要空电存放。充电前须保证所

有开关处于关闭状态!!(特指黑色锁定照明按钮,按钮弹出的状态才是关闭!!)接上充电器充5-8个小时就行,这是最合适的时间。

特别注意:

1、939防身电棍眩晕王严禁对呢绒、丝质物体电击以免燃烧。
 2、严禁对儿童及年老者使用。
 3、严禁作不法用途。
 4、切勿携带本品乘飞机。
 5、携带时请将开关转动位置,以免误碰。
 6、加油站附近严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