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M系列变频器通讯控制

楼主(2012-08-07):
请教各位,看到一段台达PLC与M系列变频器通讯控制的程序中,有段不理解什么意思,求解释。如下图 中的  LD=   C0    K0

                LD=   C0    K1

                LD=   C0    K2

                LD=   C0    K3    这是什么意思 啊??

网友A:
接点形态比较指令,比较C0计数器的值和0,1,2,3.当c0=1时,执行M0,你的程序应该还有后半段,c0计数的程序,当指令执行完毕后会将 M1123 设为 On,必须将 M1123 清除为Off。 计数器c0记一个数,变为2,然后执行M2,依次类推。

网友B:
楼上正解,循环执行MODRD和MODWR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