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中的水电讲起:图解装修全过程(持续更新。。。。。)

楼主(2012-08-07):
看了这么多装修,很多事情有时觉得很可笑,有时觉得很可气,有的是材料问题,有的是施工质量问题,当然还有很多所谓的正规装修公司的关于合约问题,价格问题,等等问题。发此帖是希望能够给各位一个参考,也好给想装修的、不懂装修的朋友给予提示或借鉴,让大家少走点弯路,省钱、省心,不被吃空子,是我最大的心愿。

用简单易懂的图解的方式,把装修的全过程介绍给大家,希望朋友们都能受益!有兴趣、有时间的朋友也可以自己DIY

关于水电的规范施工和注意事项

水电改造它属于隐蔽工程,在装修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我相信它的重要性各位朋友都能明白的,尤其是水,一旦发生事故,呵呵,自己损失不说,殃及了邻居,呵呵。。。实在马虎不得啊,千万不能因小失大,安全第一嘛!!!

今天先说电安装:

一、家庭装修中,要涉及强电(照明、电器用电)和弱电(电视、电话、音响、网络等)。

电路线在现代装修中一般要求埋暗线,一旦出了问题,维修起来很麻烦,所以,线材就一定要选择比较好的,目前桂林

的装修市场,强电线材一般选 桂林国际电缆总厂的硬芯护套线,弱电线材一般选 通环品牌的,这两个品牌的线材,质量还是有保障的。切记,这部分的钱绝对不能省!!!

二、电线规格的选用:家庭装修中,按国家的规定,照明、开关、插座要用2.5平方的电线,空调要用4.0平方的电线,

热水器要用6.0平方的电线。但是实际操作中,很多人为省钱都把照明线选用1.5平方的电线,呵呵。。。。

三、目前桂林的电的安装方法很多,我经常听到好多客户在谈论价格问题,有的说他找的是10/平方,还有说12元,

还有说15元,呵呵,其实大家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做法问题,现在的主要做法有

1、功能性的做法:就是说,不用分很多组,只要能达到用电的目的就可以了,这样的做法大多是房产商为了交房提供

的水电安装,一个三房两厅的房子也就是分4组线。这样的做法恨不安全,大家也知道,凡是这样的水电安装,大家都

要全部打掉重新作的。这样的做法一般就是10元的做法。

2、分组做法:分组就是说,每个空间的照明都要单独分组,每个空间的空调还要单独分组,这样的话,一个三房两厅

的房子就需要房间3组,客厅1组,餐厅1组,两个卫生间2组,厨房1组,三个房间的空调要3组,客厅空调1组,总共要

12组线,每组都要需要单独的空开控制。如果用普通的PVC管穿线,就是12/平方的人工费。

3、参照 2 的做法一样,用 冷弯管穿线 的,人工费就是15/平方了,因为每个弯头都需要用弯管器作弯头,很费工

时的,所以贵一点。最多的客户选择的是这个做法。

4、参照 3 的做法一样,强弱电分槽布线 的,要加3元,就是18了,说白了,就是加多开槽的钱。

5、国标的做法就要22元了,完全不开横槽,只开竖槽,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做法。

四、水电施工的基本原则:

水电的施工有个原则就是,走顶不走地,顶不能走,考虑走墙,墙也不能走,才考虑走地,为什么呢?走顶的线在

吊顶或者石膏线里面,即使出了故障,检修也方便,损失不大,如果全部走地了,检修就要把地板掀起来,那损失就大

了,还有,地面是混凝土结构,要埋线管,必然会伤害到混凝土层,甚至钢筋,呵呵,很危险的啊。很多的工人会为了

省事,全部都走地面了。。。。。

楼主:
电的规范施工和施工原则

施工原则:

一、定位:首先要根据你对电的用途进行电路定位,比如,那里要开关、那里要插座、那里要灯等要求,电工会根据你的要求进行定位。

二、开槽:定位完成后,电工根据定位和电路走向,开布线槽,线路槽很有讲究,要横平竖直,不过,规范的做法,不允许开横槽,因为会影响墙的承受力。

楼主:
三:布线:布线一般采用线管暗埋的方式。线管有冷弯管和PVC管两种,冷弯管可以弯曲而不断裂,是布线的最好选择,因为它的转角是有弧度的,线可以随时更换,而不用开墙。

四、弯管:冷弯管要用弯管工具,弧度应该是线管直径的10倍,这样穿线或拆线,才能顺利。

布线要遵循的原则:

布线原则(1)如下图:强弱电的间距要在30---50公分,他们只能作远邻,不能作近亲,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管你愿不愿意,他们就会串门,打扰你的电视和电话。

楼主:
布线原则(2)如下图:强弱电更不能同穿一根管内

布线原则(3)管内导线总截面面积要小于保护管截面面积的40%,比如20管内最多穿42.5平方的线,

布线原则(4):长距离的线管尽量用整管,

布线原则(5):线管如果需要连接,要用接头,接头和管要用胶粘好

布线原则(6):如果有线管在地面上,应立即保护起来,防止踩裂,影响以后的检修

布线原则(7):当布线长度超过15或中间有3个弯曲时,在中间应该加装一个接线盒,因为拆装电线时,太长或弯曲多了,线从穿线管过不去。

楼主:
布线原则:一般情况下,空调插座安装应离地2以上电线线路要和煤气管道相距40公分以上

布线原则(9):一般情况下,空调插座安装应离地2以上一般情况下,空调插座安装应离地2以上一般情况下,空调插座安装应离地2以上

布线原则(10):没有特别要求的前提下,插座安装应离地30公分高度

布线原则(11):开关、插座面对面板,应该左侧零线右侧火线开关、插座面对面板,应该左侧零线右侧火线

楼主:
布线原则(12):家庭装修中,电线只能并头连接,绝对不是我们平时随便一接就OK那么简单

布线原则(13):接头处采用按压接线法,必须要结实牢固

布线原则(14):接好的线,要立即用绝缘胶布包好

布线原则(15):你家装修过程中,如果确定了火线、零线、地线的颜色,那么任何时候,颜色都不能用混了,要不,有好看的了,呵呵

布线原则(16)家里不同区域的照明、插座、空调、热水器等电路都要分开分组布线,一旦哪部分需要断电检修时,不影响其他电器的正常使用。

楼主:
布线原则(17):很关键的,在做完电路后,一定要让施工方给你作一份电路布置图,一旦以后要检修或墙面修整或在墙上打钉子,防止电线被打坏。

楼主:
水的规范施工原则--给水

给水施工原则

水的施工在家庭装修中的重要性是第一位的,呵呵,要么水管漏水,造成家具发霉腐朽,要么就是水漫金山,还有就是你家用水,人家楼下免费淋浴,呵呵,你就等着三陪吧 ) “赔礼、赔钱、赔功夫

给水材料:现代装修中水管一般采用PPR热熔给水管,有纯PPR的,还有PPR不锈钢的,还有PPR紫铜的,功能上分为PPR冷水管和热水管,冷热不能混用,尤其冷水管不能作为热水管使用,市场上比较有名的有江特、金德、万能、日丰等品牌,都有很高的质量保证的。

一、给水施工原则

施工原则(1):家庭装饰中,水管最好走顶不走地,因为水管安装在地上,要承受瓷砖和人在上面的压力,有踩裂水管的危险。另外,走顶的好处在于检修方便。呵呵,就是工价很高的,一般人不采用。

施工原则(2):水管开槽的深度是有讲究的,冷水埋管后的批灰层要大于1厘米,热水埋管后的批灰层要大于1.5厘米

施工原则(3):冷热水管要遵循左侧热水右侧冷水,上热下冷的原则

楼主:
施工原则(4):现在的家庭装修的给水管一般用PPR热熔管,它的好处在于密封性好,施工快,但是一定要提醒工人不要太急,用力不正的情况下,可能使管内堵塞,致使水流减小,如果是厕所冲水阀水管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便盆会冲洗不干净的。呵呵

施工原则(5):水管铺设完成后,封槽前,要用管卡固定,冷水管卡间距不大于60厘米,热水管卡间距不大于25厘米

施工原则(6):水平管道管卡的间距,冷水管卡间距不大于60厘米,热水管卡间距不大于25厘米

施工原则(7):安装好的冷热水管管头的高度应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只有这样以后安装冷热水开关才会美观。

施工原则(8):水管安装好后,应立即用管堵把管头堵好,如果有杂物掉进去,那就有麻烦了!

楼主:
施工原则(9):水管安装完成了,千万不要忘记 打压测试 啊,打压测试就是为了检测所安装的水管有没有滲水或漏水现象,只有经过打压测试,才能放心封槽。

施工原则(10):打压测试时,打压机的压力一定要达到0.6以上,等待2030分钟以上,如果压力表的指针位置没有变化,就说明所安装的水管是密封的,可以放心封槽了

施工原则(11):下水管虽然没有压力,也要放水检查,仔细检查是否有漏水或滲水现象

水施工中如果有滲水现象,哪怕很微弱,也一定要坚持返工,绝对不能含糊!!!

楼主:
水的施工规范原则--防水

防水施工原则

防水,在家庭装修中同样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是最容易产生隐患的环节,如果防水作不好的话,自己家受损失事情还小,如果殃及邻居的话,呵呵,你就三陪吧,赔礼、赔钱、赔功夫、

防水剂 防水剂的品种很多(蓝美高NP2NP3、德高、美高、三鑫),当然施工方法也是不一样的,有和水泥直接混合使用的,还有沥青融化浇面的,还有直接涂刷的,但施工原则是一样的,一般位置防水剂要刷2遍,横竖各一遍,特殊位置要多刷一遍,不能露刷或有砂眼!!!

施工原则(1):作防水前,一定要把需要作防水的墙面和地面打扫干净,否则,再好的防水剂也起不到防水的作用。

施工原则(2):一般的墙面防水剂要刷到30厘米的高度

网友A:
很实用,先谢楼主!

网友B:
很详细  非常的不错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
楼主辛苦鸟,此贴必火,建议加精!

楼主:
施工原则(3):如果墙面背后有柜子或其他家具的,至少要刷到1.8的高度。最好整版墙全刷。

施工原则(4):地面要全部刷到,而且必须等第一遍干了后,才能刷第二遍。

防水重点位置

重点位置:墙角位置,要多刷12

楼主:
重点位置:下水管周围,要多刷12

施工原则(5):防水做完了,不要以为就没有事了,还要开闸放水,试水

施工原则(6):试水一试就是24个小时,看周围墙面有没有滲水现象,如果有的话,返工没商量!!!

面子工程--泥工施工规范--地砖

泥工、腻子、木工、油漆工在家庭装修中叫做面子工程

内在好不好看水电,外在好不好就看这些面子工程了,所谓面子工程,就是人一眼就能看到

的部分,所以很多人都特别注意这些项目,呵呵,就像找女朋友大家都喜欢长得漂亮的一样。。。

泥  工

说到泥工,就要讲到瓷砖(瓷砖的挑选方法在材料部分谈)的功能,装修中用瓷砖,主要目的是美观、防水和防污,现在的瓷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单一,厂家为了满足市场的要求,开发出许多优质种类,花色繁多,种类齐全,价格也是各档次都有。按形状可以分为条形砖,方形砖;按用途可以分外内墙砖,外墙砖,墙裙砖;而在花色上又有水晶描金花片,水晶凸釉描金砖,亚光砖等;另类些的有文化砖,火岩石,仿古砖.在需要强化色彩的空间,都可以运用瓷砖来强调视觉效果,例如在厨房中,一大面素色的墙中,用蓝色小鹿的瓷砖拼在一起点缀厨房的空间,其余的墙面选用单色,厨房的感觉就很干净整洁,而且把它看出一个充满情趣,享受生活的地方。在家做饭不是必须,而是一种概念。所以,对于年轻朋友,选择一种更有现代味道的瓷砖,更符合他们的性格特征,比如印象派的画,创意味十足的图案来丰富厨房空间。在卫浴空间墙面瓷砖的选择上,可以选择一些卡通效果等等。对于价格昂贵的,买一两块来装饰一下就可以,比如一条装饰线同样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昆虫,油画,动画人物都可以。而且可以发挥你的想象,自由发挥,将它们任意组合搭配。

楼主:
施工原则

施工原则(1):家庭装修中如果没有特殊的要求,水泥一般用325号的水泥,出厂一个月以内的水泥质量是可以保障的。

施工原则(2):水泥、沙子的比例13。沙子的选用:贴墙砖要用泥沙,粉墙、砌墙、封各种槽要用中沙。铺地砖要用粗沙。呵呵,沙子的用法我碰到过笑话。一次,给空军学院师长家装修,贴墙砖的时候,拉的泥沙让师长夫人看到了,她大怒:我们砌猪圈也不用这种沙子。呵呵,泥沙的样子的确不好看,可贴墙砖只能用它。

地砖铺贴原则(按照以下原则施工,想做不好都难啊)

原则一:铺贴地砖前第一件事就是,根据你买的地砖的尺寸和地面尺寸进行预排,

原则二:预排的原则就是,同一个房间里,横向纵向半块砖不能超过一行,并且半块砖应留在将来要放家具的一边或不显眼的地方.

楼主:
地砖铺贴原则(按照以下原则施工,想做不好都难啊)

原则三:预排规划好了,还要纵横拉两条基准线,有了基准线,才能保证这个房间的地砖贴得规矩.

原则四:要检查基准线是否标准,沿交叉点量出1.6点和1.2,量两点之间的距离如果是2.0的话,就证明基准线是垂直的、是标准的,就可以开始贴砖了

原则五:沿着这个基准线铺贴第一块基准砖(贴法参照铺地砖九步走),那么后面沿着基准线贴出的地砖才会横竖排垂直,不拉线或不精确的拉线,很难达到规矩的效果。

铺贴地砖 9 (每一块砖都要经过这九步,步步紧扣,缺那一步都不行啊)

第一步:要在地面刷一遍水泥和水比例为0.4--0.5的素水泥水,然后铺上1:3的砂浆

楼主:
第二步:砂浆要干湿适度,标准是"手握成团,落地开花",砂浆摊开铺平

第三步:把地砖铺在砂浆上,用橡皮锤敲打结实和第一块基准砖平齐。

铺贴地砖 9 (每一块砖都要经过这九步,步步紧扣,缺那一步都不行啊)

第四步:敲打结实后,拿起瓷砖,看砂浆是否有欠浆或不平整的地方,撒上砂浆补充填实

第五步:第二次把瓷砖铺上,敲打结实至和基准砖平齐

第六步:第二次拿起瓷砖,检查地面砂浆是否已经饱满,有没有缝隙,如果已经饱满和平整,在瓷砖上均匀地涂抹一层素水泥浆

铺贴地砖 9 (每一块砖都要经过这九步,步步紧扣,缺那一步都不行啊)

第七步:第三次把砖铺上,敲打结实,和基准砖平齐

第八步:用水平尺检查瓷砖是否水平,用橡皮锤敲打直到完全水平,

楼主:
第九步:用刮刀从砖缝中间划一道,保证砖与砖之间要有一定的、均匀的缝隙,防止热胀冷缩对砖造成损坏,用刮刀在两块砖上纵向来回划拉,检查两块砖是否平齐。

严格走完这九步,一块地砖就算铺贴成功了,下面的每一块砖都要走一遍九步程序;切记:一点都马虎不得!!!

楼主:
面子工程--泥工施工规范--墙砖

施工原则:墙砖贴得是否牢固,墙面很关键,墙面比较平整,倒不利于贴墙砖,

所以贴墙砖前(1)如图把墙面做拉毛处理,贴出的墙砖牢固、不下滑、不变形

      (2)在墙面上刷107胶水,可以延缓水泥的干燥时间,有利于水泥有效凝固,才能确保质量。

施工原则:为了把砖贴得横平竖直,师傅要在墙面上弹一条水平线

施工原则:沿着水平线,放置一个托板,可以防止刚贴的砖滑落

施工原则:开贴前要在一板墙上贴四块砖饼,有了这个标志,整板墙的砖才会贴得平整

施工原则:墙砖在贴以前,一定要泡水,

贴墙砖六步走(如果你家的砖照这样贴的话,你就放心好了)

楼主:
第一步:在泡好的瓷砖上满批水泥,要饱满

第二步:把满批水泥的砖沿托板贴上墙,用橡皮锤敲打

第三步:敲平后,拿下来,看哪里有却浆的地方,补满

贴墙砖六步走(如果你家的墙砖是这样贴的,你就放心好了)

第四步:把没有饱满的地方填满后,再撒上素水泥(纯水泥),再次贴上墙,贴平,用橡皮锤敲结实。

第五步:因为水泥总要下滑,贴好后,还要用砂浆再次填满。

第六步:为了把墙砖(砖缝整齐)贴得平整、规矩,在贴的过程中,要用牙签或细铁钉插入砖缝,等到水泥凝固后,再取出来;

楼主:
呵呵,照这样贴出的砖才会牢固、平整

检查墙砖四步走(检查墙砖主要是检查空鼓和平整度)

第一步:检查墙角是否平整,随便拿个只要是方的东西都可以,比如烟盒、整块瓷砖等。尤其要检查将来安装橱柜的墙角,因为不是直角的话,橱柜安装会留下缝隙,影响美观。

第二步:检查阳角是否直角,如图拿两块瓷砖一碰就知道了;

检查墙砖四步走(检查墙砖主要是检查空鼓和平整度)

楼主:
第三步:检查墙砖是否有空鼓现象,重点敲打瓷砖的边和角,这些部位最容易发生空鼓现象。

第四步:检查墙砖是否平整,主要用手摸瓷砖的接缝处和四角汇合处是否平整,如果瓷砖的四角汇合处是平整的,中间有凸凹现象,可能就是瓷砖本身的问题了。

楼主:
面子工程--木工施工规范-家具

木工在现代装修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木工的手艺的高低直接导致整个工程质量的高低成败。。。

木工用的材料一般的有:板材(大芯板、齿接板,奥松板等)有9厘板,15厘板,18厘板,面板(各种色调木纹),乳白胶,纹钉等钉子,收口线条,木方,埃特板,油漆等材料。桂林的大芯板有柳州桥牌的,花桥王的,榕湖的,质量都还可以。齿接板目前还没有很好的品牌,但是据说环保一点,我不认同,因为没有品牌就意味着质量没有经过国家质检部门监测,何来环保呢?乳白胶一般选用木船牌的。油漆有华润的,嘉宝莉,菊花的,长颈鹿的,富亚的,都可以的。

木工进场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重新作水平线,吊顶、门、门套、衣柜等木工活的方正平整就是依据木工的水平线,水平线一般弹在距离地面50公分的高度,所以也叫五零线,凡是要作吊顶或家具的房间和厨房、卫生间要装扣板的房间都要作,不作水平或不规矩的水平,做出得活的质量肯定是没有保证的

楼主:
我明天开始说说木工,主要从做门套和做吊顶方面讲,未完,待续,持续更新中。。。。。。。。。。。。。。。。。。。。。。。。。。。。

下班鸟。。。。。。。。。。

网友D:
正方大侠 忒崇拜你了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水的施工规范原则--防水防水施工原则 防水,在家庭装修中同样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是最容易产生隐患的环节,如果防水作不好的话,自己家受损失事情还小,如果殃及邻居的话,呵呵,你就三陪吧,“赔礼、赔钱、赔功夫、”防水剂 防水剂的品种很多(蓝美高NP2、NP3、德高、美高、三鑫),当然施工方法也是不一样的,有和水泥直接混合使用的,还有沥青融化浇面的,还有直接涂刷的,但施工原则是一样的,一般位置防水剂要刷2遍,横竖各一遍,特殊位置要多刷一遍,不能露刷或有砂眼!!!施工原则(1):作防水前,一定要把需要作防水的墙面和地面打扫干净,否则,再好的防水剂也起不到防水的作用。 施工原则(2):一般的墙面防水剂要刷到30厘米的高度

网友F:
   楼主家的房子好大呀 ,1, 大户人家,这装修要花几十W 呀 ?

楼主:
呵呵,做楼宇和机房的同学们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我今天开始说说木工,主要从做门套和做吊顶方面讲,

楼主:
细木工

基本要求和验收方法

表面光滑,线条顺直,楞角方正,不露钉帽,无刨痕,毛刺,锤印等缺陷,安装位置正确,割角整齐,接缝严密,与墙面贴紧,采用卷尺、目测和手感的方法验收。

关于门套

门套的制作关键在于方正、坚固、尺寸合适,底板要紧贴墙面、不松动。

检查方正的办法就是用卷尺测量门套的对角的长度是否一致;

检查坚固的办法就是用手拍面板,听是否有空洞的声音;

关于门的制作和安装

做门和我们作其他家具可有很大的不同,做门的板材不能用整张的,都要纵横用电锯开槽,槽的密度一般不超过30公分,槽的深度一般是板材厚度的1/2以上,这个槽叫卸力槽,就是说,只有这样作,才能保证做好的门不变形,呵呵如果你家工人做门,你蹦出一句两句专业词,呵呵,工人多半就不敢糊弄你了!!

网友G:
不错,比较实用

楼主:
门的基材要用开好卸力槽的板子按照造型需要一层一层用胶粘起来,基材做好了,还要用面板饰面,打磨,最后要放到非常平整的地方,上面均匀压上重物,镇压三天以上,才可以取出使用

.

安装门的合页,不能直接安装,一定要在门框和门扇的结合部位开和合页大小合适的槽,合页安装在槽里,既美观又结实

门的制作和安装

门的安装最重要的是要规整

上缝为1--2毫米

边缝1--2.5毫米

下缝3--5毫米

楼主:
木工制品,尤其是抽屉,是检验木工手艺精细的关键,抽屉要求拉出来不低头\不晃动

回位要正确

柜门要不走扇,就是说,门开到一个位置,不动它,它或开或关

面子工程--木工施工规范-吊顶

吊顶

  木工的另外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吊顶,如果一个家庭装修,没有吊顶来装饰的话,看起来很单调的,所以我建议需要装修的朋友不要省这一点钱,况且吊顶根本不用化=花很多钱的。

吊顶的式样一般就是平面吊顶\二级吊顶\异型吊顶等,主要材料一般就是轻钢龙骨或者木方龙骨,表面用纸面石膏板或纤维板饰面.

  异型吊顶一般就是造型吊顶,有方形\圆形\弧形\椭圆形\等形状

楼主:
吊顶龙骨应该按照房间的长向安排龙骨,需要的几个数据应该明白,尤其是包工包料的吊顶,免得掏了米钱得了糠,呵呵

主龙骨的间距应该在90---120厘米,要是宽了,材料省了,呵呵强度肯定有问题

靠墙的主龙骨应该距离墙面不能超过30厘米,以30厘米为宜。

吊挂主龙骨的吊杆的间距不能超过120厘米

墙固定边龙骨的木楔的艰巨不能超过40公分

靠墙固定边龙骨的木楔的艰巨不能超过40公分

楼主:
吊挂主龙骨的挂件要正、反向安装,这样才会更稳固

龙骨不够长时,要用专用的插接件来连接,而且接头要与相邻接头错开

主龙骨安装好后,要拉线,一根一根地调平,这可是个细致的活,怎么调就不说了,你只要嘱咐师傅仔细点就行了

中心部位还要起拱,也就是说中间要高一些,大概是房间长度的千分之3左右,这样吊的顶,实际看起来才是平的,否则会看上去中间部分下沉

固定板材的副龙骨间距不大于60公分

安装纸面石膏板、埃特板等饰面板时,螺钉要从板的中间开始向四周固定,以避免较劲,影响平整度。

固定板材的钉子的密度,板子边缘的距离应该是1517公分

板子中间的钉距不得大于20公分

楼主:
钉子和板子的边缘的距离也要注意,呵呵,钉子和没有切割过的边距离11.5公分

和切割过的边的距离应该在1.52.0公分

呵呵,要记住的数据真的很多,呵呵,为了家庭装修能美观又结实,操心是少不了的

厨卫吊顶

厨卫吊顶的原则是要从显眼的一边开始铺设,因为如果正好留下一块不够一整片的话,就可以隐藏在不起眼的一边了

如果要在吊顶上开孔的话,一定记得让师傅在孔的周围作加固处理

上午先到这里,下午介绍大家面子工程,刮腻子,乳胶漆等。有人在看没?

网友H:
非常详细!很实用!!

网友I:
非常不错且实用的资料呀,多谢楼主多发此类帖子!

网友I:
如果全部出至本人的原创那就传神了呀!!

楼主:
开始喽

面子工程--腻子施工规范

腻子工的主要工作是

1.吊顶补缝处理

2.刮腻子

3.刷乳胶漆

一、补缝

1.腻子工进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木工作的吊顶的钉子帽等金属物作防锈处理,以免刮好腻子后,钉帽生锈导致腻子发黄。(如果是老房子的翻新,还必须原墙面和顶的腻子铲除干净,不得有残留物,再作打磨处理)

2.然后用专用的防开裂剂对吊顶的接缝口槽进行填缝处理,

3.再用牛皮纸或者的确良布用乳白胶粘贴在接缝之上,防止日后热胀冷缩吊顶的接缝处开裂。

二、刮腻子:刮腻子一般是三遍

1.第一遍是基层找平处理:尤其是阴阳角的找平,就是要把墙角和墙面的不规正的地方经过加厚腻子的方式让墙角垂直方正,或让墙面更加平整,为后面的施工创造条件。

阴角找平

2.第二遍是满批:在第一遍基本找平的基础上,整个墙面一点不漏地全部刮到,

3.第三遍是表面处理:表面处理的结果就是要求整个墙面必须是平整的,不得有空鼓、起皮等现象。

楼主:
注意:如果业主不计划刷乳胶漆,刮三遍腻子后还要对腻子表面进行抛光处理

三、刷乳胶漆:

乳胶漆的做法有

1.滚涂 (经济实惠)

2.喷涂(表面更加平整)

3.印花(提高档次,适合小面积施工)

今天主要说滚涂的做法:(一般需要一底两面,共三遍)

1.要对腻子表面进行打磨处理,打磨分为 粗打磨和灯光打磨 两个步骤,打磨的作用体现在使墙面更加平整和增加墙面乳胶漆附着力的作用。

2.打磨完成后就可以用滚筒把调好的乳胶漆按照先底漆后面漆的先后顺序(前一遍干透后再进行下一遍的涂刷)滚涂在墙面上(如果使用不同色彩的乳胶漆,事先要用分色纸对不同色彩区域进行分割)

3.乳胶漆的施工效果要达到:表面平整光滑,无流坠、无污染、色泽一致、分界线清晰明快、顺直流畅

1)涂刷均匀,不得有漏刷

2)同一种颜色色泽要一致,不得有色差

3)与木作工程交接处,必须干净整洁,不得有污染现象。

4)各色套分界线清晰,不得有污染现象

材料--瓷砖

瓷砖

瓷砖---楼兰仿古砖

此贴至此结束!感谢各位耐心观看。

网友J:
太棒了,都会就开公司了

网友K:
对:宇翔科技关于太棒了,都会就开公司了内容的回复:

呵呵,开什么公司?装修公司吗?

网友L:
挺厉害的,收集的挺全呢。收藏了。

网友M:
不知道照明线选1.5平方到底有什么问题, 选2.5是根据国家的哪条规定?

网友N:
很详细很专业 ,学习了。。。。。。

网友O:
非常不错且实用的资料呀,多谢楼主!

网友P:
楼主,真好!!!谢!!!,您辛苦了!!!!!!!!

网友Q:
这一片要得好好看看了,留着很有用的,谢谢!

网友R:
兄弟你够牛啊

网友S:
很专业的家装资料,收藏。。。

网友T:
不错且实用的资料呀,多谢楼主

网友U:
非常不错且实用的资料呀,收藏了备用。感谢楼主!

网友V:
楼主的应该是视频截图,请问是什么视频?

网友W:
感谢楼主,正缺这方面的知识呢。。。。。。。

网友X:
楼主的资料很详细,收藏了

网友Y:
学习了,很好,认真学习

网友Z:
很实用的资料,为啥才发现这个东西

网友AA:
建议把图补充完成!

网友AB:
贴近生活,很不错的装修图解;收藏了;

网友AC:
很详细的讲解啊,楼主真是大方,一下子放出这么多的专业知识,太谢谢了

网友AD:
装修太烦了,看的头都大了

网友AE:
现在建楼房,有专门的设备层,不用再在墙上抠槽了。

网友AF:
哎,这样是好,但是耗钞票啊。很多人装修还是根据承担能力来的

网友AG(2012-09-06):
介绍得蛮多的,热帖!

网友AH:
引用 网友O:
非常不错且实用的资料呀,多谢楼主!

网友AI:
很实用,果断收藏中。

网友AJ:
看贴回,美德啊!  我建议楼主出一个DIY的装修指导哈。我都想回去自己动手了。哈

网友AK:
不错的资料,值得借鉴,楼主真是有心人啊!

网友AL:
非常实用。。。。。。。。。。。。。。。。。。。。。。。

网友AM:
楼主是在做装修吧。详实的记录。

网友AN:
好长啊,多谢楼主分享。先收藏

网友AO:
很好的资料,学习再学习 ,好好

网友AP(2012-10-11):
楼主的资料很给力,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