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view触摸屏突然断电.再来电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8-07):
一设备突然断电.weinview触摸屏也同时断电.再来电后.提示:没连接PLC.触摸屏COM不亮.是啥问题?从新传程序,问题依旧.

网友A:
检查下连接线,线没问题只能是通讯口坏了。

网友B:
紧固连接线,重启电脑看看。

网友C:
重新设定触摸屏的参数或恢复到出厂默认状态

楼主:
换一台触摸屏,正常工作.应该是通讯口坏了.通讯口坏了应该没得修了吧?

网友D:
我这里修QQ:609577775

网友E:
可以修的,在哪买的找他们

网友F:
你好,请问,你的威纶屏,是在哪买的,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对:正好威创关于你好,请问,你的威纶屏,是在哪买的,现在问题解决了吗,内容的回复:

我的是在深圳这边买的.问题还没修好.因只有一台,又过了一年半.所以,就没想送去检修.想自己看看到底是那坏了.

网友G:
COM口烧坏可能有一定几率,能否用万用表量一下?另外是否会通讯参数丢失!楼主的屏是EB500,建议你更新至2.7.4;并安装一个补丁包(不排除是软件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