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远的水泵运行无线控制怎么样?

楼主(2012-08-07):
       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水,是大家离不开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工厂都要用水,水一般都在高高的山上或水塔上,刚开始设备安装都是布的线缆,时间长了线路老化,城市改造,要重新布线很是困难,那现在有了无线控制,解决了这个难题。dw-j系列无线采集设备,在工业无线控制方面是很实用的产品,有开关量和模拟量设备。一般无线是有发射端和接收端的,在水泵应用中,一般是发射端接高水位和低水位(也有是多个点位要传给控制端的)把发射端收集的开关信号,通过无线的方式发射出去,在山下或塔下的某个控制室的接收设备接收到了水位的信号。通过无线接收设备输出开关量接点,把这个接点串在你的水泵的控制回路里面,实际上这个无线接收设备的接点你可以看成是水塔上面的高,低水位接点的。通过无线的两个设备来代替原来的控制电缆,实现了远程控制水泵的启停

网友A:
不应该只是简单的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说的再好也没人信,如果对自己的产品满怀信心最好能有个产品试用的活动,用户的声音才是对你的最大支持。。。

不然只能是王婆卖瓜。。。

楼主:
客户的反应当然是要的。只有好的设备才能在市场立足,我坚信这点。

网友B:
也欢迎大家选购 南宁市沃尔勒司工控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第二代双向无线智能控制器,I-W1414A4,同时具有14路开关量和4路模拟量的传输,非常适合工业堆取料机无线改造,远程水泵无线控制,矿山索道或者长皮带无线控制。公司网站:www.i-wlrice.com

纵横军团-小吴^6!

网友(2012-10-16):
看看资料在说

网友C:
样子有点小丑哦,是什么设计大师设计的呢?通讯时效性如何,会不会死机

网友D:
还真没见过这类的开关  见识 见识  我落伍了

网友E:
一切?可能,一切亦可

网友F(2012-11-28):
没见过这类的开关  不知道好不好用 稳不稳定

网友G:
(1) 前端每一个泵站搭建一套赛远远程安全通讯模块SY-RSCM300,作为核心设备。在每个泵站上,直接采用具有语音和视频同时传输的IP摄像机,负责采集前端泵房音视频监控,具备可识语音对讲,防盗入侵报警,并通过控制系统PLC进行泵房漏水检测和动力环境监控功能,最终以TCP/IP 网络数据传输。
(2) 采用无线3G传输系统,解决布线施工复杂,费用高昂问题;
(3) 在监控系统上,使用一套软件平台,集成泵站动力环境集中监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远程报警联网系统、灯光控制系统、门禁联网系统等子系统。
(4) 系统无缝集成多媒体发送模块,将报警后抓拍到的图片,通过网络及时发送给相应管理人员,保证让泵站就近的管理人员迅速处理警情。
(5) 系统采用S-link安全协议,将泵站的控制器PLC接入后,即可实现对远程PLC的在线实时程序诊断和维护,并且从上位机上读取数据,直接通过OPC的标准方式进行,不需要在泵站现场的PLC上写任何程序,即可完成所有数据的实时读写。

系统按照两层网络结构进行设计,在泵站作业区设置本地监控系统,包括泵站设备监控、泵站周边区域监控,周界报警系统、消防报警系统、门禁控制系统、灯光语音控制系统、泵站工作区动力环境监控。在市区的监控中心总部设置无人值守泵站远程监控统系统一监管,包括警情处理、数据报表分析、远程管理、集中存储等任务。
如有需要可以联系
QQ:731748791
邮箱:zjing_200912@163.com

网友H(2013-02-17):
   GRM200G 智能GPRS无线控制终端使用GPRS(控制器需插入手机SIM卡)作为通讯手段,自带通讯口,可以和西门子,三菱,欧姆龙PLC或MODBUS设备及各种触摸屏,变频器连接,实现电脑的远程无线控制,远程报警,远程维护,远程催款等。
   巨控科技根据多年的工业控制经验和沉淀,首创GPRS和短信电话三重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彻底解决了传统GPRS模块的不稳定性问题,即使GPRS网络中断,还可以借助短信或电话的形式,实现PLC的远程短信控制,短信查询和短信报警,电话报警。
   巨控科技提供包括上位机软件,GRPS控制模块,及云监控在内的整体解决方案。客户只需具备一台能上网的电脑,即可轻松完成PLC的远程无线监控。
   使用巨控云监控服务,可以让远程电脑和手机通过GPRS或短信访问GRM200G中的变量,包括通讯端口外接PLC变量及本机IO端口(4路开关量输入,4路继电器输出,4路模拟量)。
   GRM200系统采用组态配置的形式,支持各种表达式报警,定时控制,逻辑控制,具备PLC灵活的编程功能。

功能概述:
1) 支持巨控云监控服务,电脑只需能上网即可远程读写PLC变量。支持手机网页访问。
2) 同时支持用手机短信读写PLC全部寄存器,实现短信报警和短信远程控制。

3) GRM200G自带数字输入和模拟量输入,可以接各种传感器和开关,实现无线传感器的功能。
4) 若被监控设备出现故障,GRM200G自动发送报警短信到值班人员手机,并在电脑上显示报警。
5) 值班人员可发送手机短信或在电脑上控制GRM200G,实现设备启停,参数设置,故障复位等。
6) 报警产生后,可以通过GRM200G的继电器输出切断设备电源。
7) 可定时发送设备信息到值班人员手机。
8) 可以打电话控制设备。GRM200G一端不必接听就可以完成控制,无需手机通话费。
9) 支持市电断电报警,在停电时发送报警短信。

GRM200G典型应用

方案特色:
1:无需编程,无需数据中心服务器及固定IP,即可让电脑通过GPRS读写远程的PLC变量。
2:首创非透明传输,采用多包并发采集,按需采集,智能数据压缩等技术,相对透传GRPS DTU降低50%流量,速度提高2.5倍。
3:同时支持短信功能和GPRS无线远程访问,提高无线监控的可靠性。GPRS永远在线,自动重连。
4:通过OPC接口支持任意组态软件,可免费提供巨控无限点组态。
5:业内首款具备PLC编程功能的智能GPRS控制终端。
6:业内首款可连接各种PLC,触摸屏,组态软件,变频器的智能GPRS控制终端。
7:业内首款通过赛宝认证中心抗干扰测试的工业级智能GPRS控制终端。
8:业内首款智能费用管理的智能GPRS控制终端,定时报告SIM卡余额和流量。

应用领域:

1:可用于PLC的远程无线监控,远程维护,远程报警,远程控制,远程催款等。
2:机房温湿度,烟雾,漏水,玻璃破碎,门禁等检测和报警。
3:远程开启或关闭工业设备如电机、水泵、电磁阀门等。
4:开关状态回传,如断电报警,电缆防盗等。
5:远程监测干接点信号状态。
6:远程与工业设备现场传感设备数据通讯。
7:路灯,景观灯,城市亮化的无线智能控制。
8:远程监测水塔、高位水池液位,水库、水塔、水池液位报警。

网友I:
什么价位?????????

网友J:
如果这个稳定的话,在家庭使用也很方便的,提前煮饭、开空调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只是简单的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说的再好也没人信,如果对自己的产品满怀信心最好能有个产品试用的活动,用户的声音才是对你的最大支持。。。不然只能是王婆卖瓜。。。

否则还不如直接用无线点对点或者大功率对讲机直接控制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如果这个稳定的话,在家庭使用也很方便的,提前煮饭、开空调

价位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好不好用 稳不稳定

现场客户反映很好,不是吹的。

网友N:
看多远了,在遥控范围就可以。

楼主(2013-08-21):
这款怎么样。新的来了dw-j31  晒一晒

网友O:
有资料吗,我们学习一下: QQ361477353

网友P: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只是简单的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说的再好也没人信,...

网友Q:
不知道价格和性能,发上来看看。

我早已应用无线数据传输,是自己用单片机开发的,发射、接受模块采购成品(几元一个),应用还好。

网友R:
话说这是在做广告啊!!!

网友H:
    针对我国地貌复杂,在一些山区或偏远的地方人们取水用水有很大困难,例如有些地方人们需要把山下河里的水抽到山上的水塔里,由于大山的阻碍,给人们带来了很大不便。

   为了解决此类问题,广州市巨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出GRM200水泵远程控制器。水泵远程控制器借助于中国移动信号在全国广泛的覆盖,使得远程控制技术相对稳定,其更大的优势是不受地理环境的限制,可翻山越岭,无需布线,无需人工看管,成本大大降低。

方案A:短信远程控制水泵启停

  此方案完成值班人员发短信随时启停水泵,只需在水泵端安装一个GRM200短信模块,即可。

1. 手机发短信远程控制水泵开机,停机

2. 手机发短信或者拨号查询水泵电压,电流

3. 手机发短信或者拨号查询水管压力

4. 手机发短信查询水泵状态,水泵运行时间

5. 水泵过载或故障时通知值班人员手机

方案B:取水点液位联动控制远程水泵

水泵根据水源点情况(液位或者压力)自动进行启停,这是水泵的常见应用,但实际现场中有些水泵机组与水源点距离较远,布线成本极高,因此通过无线,并对水泵实施远距离控制成为有效节约系统施工成本、降低系统维护费用、提高安装工期效率的有效途径。使用时,需在水泵端和液位测量端各安装一个GRM200短信模块。

1.水池水位过低时,模块发短信给远程取水点的水泵,远程水泵开启

2水池水位过高时,模块发短信给远程取水点的水泵,远程水泵关闭

3.手机发短信或者拨号查询水泵电压,电流

4.手机发短信或者拨号查询水管压力

5.手机发短信查询水泵状态,水泵运行时间

6.水泵过载或故障时通知值班人员手机

方案C:短信控制PLC水泵系统
 若水泵是由PLC系统控制时,使用时只要将巨控GRM200短信模块通过485总线直接和PLC通讯口连接,用户通过普通手机操作即可。GRM200直接支持西门子,三菱,欧姆龙,及国产各种PLC的通讯协议。通过GRM200,可以发短信读写PLC任意寄存器,从而实现短信控制,短信报警,短信查询。

1:发短信或拨打电话,查询水位,压力,电流,变频器运行情况等。

2:当水泵或者变频器故障时,GRM200主动发短信并拨号给值班人员手机。

3:手机发短信可以控制水泵启停,频率等。

4:通过巨控标配的免费组态软件,电脑能上网,即可以远程监控水泵控制系统情况。5:通过手机网页可以远程监控水泵控制系统情况。

6:直接支持PLC内部协议,PLC无需为此增加任何程序。

可靠性保证:

1.业内首家采用最新西门子工业级模块BGS2,贴片工艺,适合自动化生产,同时模块具备高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温度范围为-40度到85度,可满足最苛刻的工业环境,德国品质,轻松拥有。

2.业内首家采用全工业级设计,通讯和输入采用光电隔离技术,通过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最严格的4kV快速脉冲群测试(对通讯和电源)和8kV静电抗干扰测试,可直接安装在含大功率设备的电柜中,适合恶劣电磁环境下使用。

3.电路板全部采用防水,防尘,绝缘处理,适合潮湿,高温的环境。

4.水泵远程控制器可以定时发送水泵信息,保证值班人员时刻掌握水泵运行情况

5.若水泵远程控制器所处位置手机信号偏低,短信模块自动发送提醒短信。

6.值班人员可以主动发送短信,随时查询当前的报警状况和水泵状态。

网友S(2016-03-01):
贴一张图!

大为智通这一款产品,历经了近六年的市场沉淀。在经过取样客户调查之后,整体反馈均不错!想要达到远距离控制的朋友,可选配高增益的大天线!

网友H(2016-08-01):
广州巨控GRM200G改进型的GRPS高可靠联动方案

原理和功能:

使用时,需在水泵端和液位测量端各安装一个GRM200G,GPRS模块。实际上充分利用了短信加GPRS相结合,达到了最高的可靠性。
此方案已经成功应用于非常多实例项目,长期稳定运行!

1.2个GPRS模块通过GPRS交换数据,永远在线,中断后自动恢复。
2.水泵端的模块根据远端的水位情况,启停水泵。

3.使用手机和电脑,在巨控的网页后台均可以查看水泵和液位的情况,和模块在线的情况。

4.可以切换到手动状态,在网页上手工启停水泵。
5.水位异常或者水泵故障时,通用具备短信报警和拨号提醒功能

方案优势:
1.利用GPRS永远在线和自动重连,解决了原有短信发送失败,即失去控制的缺点。
2.可以利用巨控的网站后台查看模块的状态,是否在线,是否欠费!
3.2个模块可以互相监视,一个模块断线后,另外一个模块可以发短信报警通知客户!
4.也可以同时使用短信报警的方式,起到水位过高过低短信拨号提醒,电机故障提醒!
5.使用此方案,只要2个模块不是同时欠费或掉线,可以做到高可靠性联动控制!

网友S(2017-03-17):
支持,无线改造确实是便利啊

网友T(2017-05-07):
     济南创控自动化科技公司(www.chuangkongkeji.com)自主研发的水塔水泵联动控制系统CK-SF02基于GSM无线网络,两台GSM控制器之间相互通讯,实现水塔水泵联动控制。无需布线,真正实现了无线远程控制。系统结构简单,安装方便,信号稳定,特有的报警系统提高了水塔水位联动控制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公司在原有功能的基础上于2017年又增加了GPRS功能,为行业首推,真正实现了无人值守,且大大降低了原有的通讯使用费用,是同行其它公司所不具备的。目前已经成功运行在多家客户,得到客户的高度赞扬!

无线水位控制器功能:

  • 1:无线自动根据液位开泵,关泵,不受距离限制,不受天气变化影响,不受障碍物影响,比传统无线电控制稳定百倍,不能比拟的.

  • 2:支持用户手机短信开泵,短信关泵,振铃开泵,振铃关泵

  • 3:支持用户绑定手机号码,接受水位短信无线报警,上限、下限时均发送短信到用户手机。

  • 4:优先采用流量通讯,流量通讯失败后改为短信通讯,短信通讯失败,立即启动应急报警短信到用户手机,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 5:适合丘陵地带,大型水厂,大型用水企业,水泵与蓄水点距离较远,不能布线的地方,系统不需要布线,不需要建立专门网络,只需要各自插入一张现有普通申请的手机卡即可

网友S(2017-08-09):
大为智通品牌无线模块,专业提供无线通讯方案,解决布线难施工难的问题。远距离传输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