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2-08-07):
我做一个工程,用2个三菱的触摸屏(一用一备),请教这两个触摸屏之间如何通讯?

网友A:
    没有玩过两个屏的通讯,屏也要一用一备?

网友B:
屏做主机还是从机,还是一主一从,我们做过一个屏做上位机,带两个从机,主机在通讯物理设备中要增加通讯子设备

网友C:
人家也是为了加一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