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系列与易能变频器自由协议通讯

楼主(2012-08-07):
1、硬件连接

      易能变频器本身带一个RS485接口,支持自由协议通讯,因此我们在选与PLC通讯的时候选择通过RS485接口按自由协议通讯,我们永宏PLC选择CB25通讯板,连线图如下;

图1  硬件连接图

2、设置变频器参数:

F0.00 频率输入通道选择---(03)串行口给定

F0.02 运行命令通道选择---(03)串行口运行命令通道

F2.14通讯配置        ----(3)9600BPS  1-8-1格式,偶校验

F2.15本机地址        ----(1)地址为1

3、易能变频器自由通讯协议

图2 主机命令帧格式

图3 从机命令帧格式

3.2 主机命令协议

4、 PLC控制要求

      在该控制系统中要求PLC控制变频器的正转、反转、停止及通过触摸屏输入频率。

      因此我们根据主机命令帧格式(图2)及主机命令协议表编写出通讯表格:

4.1 正转带频率运行

(1)协议命令

(2)变换成通讯帧格式

注1:因为数据区内要输入的频率是变化的,因此这里在PLC内对应的寄存器内全存入零。

注2:因为数据区内的数据时变化的,因此校验和也是变化的,这里将其对应的寄存器内全存零。

(3)频率输入及变换成ASCII格式

触摸屏上输入频率存入R0,通过43号指令把R0中的数分别提出来,程序如下:

      把提取出来的数通过FUN64号指令变换成ASCII码格式,并写入相应寄存器,程序如下:

(4)校验和计算

计算方法:“从机地址”到“运行数据”全部字节的ASCII 码值的累加和。

计算校验和程序如下:

      把求和后提取出来的数通过FUN64号指令变换成ASCII码并存入相应寄存器,程序如下:

反转带频率运行则与上面步骤相同,这里就不再做详细讲解了

网友A(2020-04-19):
怎么看不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