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单片机的微型PLC详解

楼主(2012-08-07):
可编程控制器PC(Programmable Controller),为与个人计算机PC(Personal Computer)相区别,可简称为PLC。它是按照成熟而有效的继电控制概念和设计思想,用先进的单片机技术来实现I/O的实时检测和控制,可靠性高, 编程简单、易学,因此,得到广泛应用。

    将PLC技术引进电工学、电力拖动课程,是课程建设现代化的重要措施。在教学经费相对紧张的情况下,我们自己动手,以AT89C51单片机为核心,设计并研制了LD型微型PLC,应用于继电控制实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用单片机构成的PLC,实际上就是一个单片机测控系统。用这样一个程序控制的计算机系统去执行继电控制的梯形图程序,由于继电控制梯形图中各被控电器之间 是并行关系,而计算机程序控制中,各被控电器之间在时间上是串行关系,二者显然不协调。若简单地像一般单片机测控系统一样,对梯形图各程序行依次实时采集 输入端子状态,进行处理后实时输出,是达不到控制目的的。为此,必须采用一次性采集全部输入端子状态,并将其存入输入缓冲区。然后,按梯形图程序行的逻辑 关系,从输入缓冲区读取相应输入端子状态,处理后将待输出的结果存入输出缓冲区。最后,待梯形图程序行全部执行完毕,一次性将输出缓冲区的值输出到相应的 输出端子,从而完成一个程序执行周期。如此往复,自动进行下一轮的采集输入端子状态……。这种工作方式即称为扫描方式,它将串行程序工作和电器并行工作两 种关系协调了起来。另外,单片机执行一条指令的时间是μs级,执行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为几ms乃至几十ms。相对于电器的动作时间而言,扫描周期是短暂 的,可以认为在一个扫描周期内输入端子的状态是不变的,而对其状态变化的采集和处理也是实时的,从而满足了实时控制的要求。

    系统硬件配置以AT89C51(以下简称51)单片机为核心,如图1所示。该单片机有4 KB闪存,不必扩展程序存储器,其4个I/O口共32个I/O引脚,都可供用户使用,其中P0.7~0.0,P2.4~2.0共13个脚经光耦隔离后连到 相应的输入端子X07~X00,X14~X10。可以用行程开关、液位开关、霍耳开关和手动按钮等进行输入。开关接通时,相应引脚为"0",取反后存入输 入缓冲区。

 系统硬件配置

    P1.7~1.0共8个引脚用于输出控制:P1.i为"0"时,相应的PNP管导通,继电器Ji线圈通电,其触点Y5i接通,可驱动220 V/3 A的负载。

    为了与PC机进行通信,系统扩展了RS-232C接口电路。51单片机的RXD和TXD信号经RS-232C电平变换后接至9芯插座。由此可与PC机进行 串行通信。一方面,在编程状态时,可接收PC机上梯形图汇编程序编译结果的OBJ指令代码,并存入程序存储器;另一方面,在运行状态时,可将I/O口的状 态和处理结果实时地发送给上位机。

    程序存储器选用有SPI接口的X25045芯片。这是带可编程看门狗和电源监控功能的E2PROM,有512字节,每字节可擦写10万次,数据可保存 100年。上电时自动提供200 ms高电平复位脉冲;有三种可编程看门狗周期;电源欠压,VCC降到转折点时,自动提供复位脉冲。E2PROM采用三线总线的串行外设接口SPI,既节省 了I/O口线和电路板空间,又降低了系统成本。因此,该芯片是性价比极好的组合芯片。

    软件设计分为PC机梯形图汇编程序编译软件和51单片机软件两部分。前者用IBM-PC汇编语言编写,我们称之为PLC编译软件。本机中我们自己设计了一 套TD型PLC的梯形图汇编语言指令系统,有LD/LDI、AN/ANI、OR/ORI、TM/TMI、CN/CNI、MA/MAI、OUT、JP/JE 和END等16条基本指令和X00~07、X10~14、Y00~07、CN0~1、TM00~07、MA00~07、10~17等器件。用它们来描述继 电器梯形图,即设计梯形图汇编程序。用全屏幕编辑软件将其输入到PC机,即建立了源程序文件。然后用PLC编译软件将其编译成PLC目标程序文件(OBJ 文件),并经串行通信口发送到单片机,由单片机将其写入E2PROM。

    51单片机软件由编程软件和运行软件组成。编程软件主要有串行通信和写E2PROM两个模块。此时,须将面版上的手动开关设置P2.7="0",单片机即处于编程状态。当P2.7="1"时,单片机即处于运行状态。运行状态的程序主要有:

    (1)输入端子采集模块

    该模块两次采集P0口和P1口状态,结果全同时为有效,即将其存入输入缓冲区,否则重新采集。用软件滤波的方法,提高了抗干扰能力。

    (2)指令分析模块

    该模块从000H地址开始,依次读取E2PROM中的字节内容,先读出操作码,对其分析后转向相应的处理程序;接着读操作数,供处理程序操作,从而完成一 条梯形图汇编指令的执行。然后再读取下一条指令的操作码……。遇到OUT指令时,将待输出的数据存入相应的输出缓冲区。

    (3)输出模块

    当CPU从E2PROM中读到END指令的二进制代码时,表示一次扫描周期结束,即将输出缓冲区的内容一次性输出到P1口,从而完成输出端子的刷新。

    该PLC的应用可以用水塔水位控制的例子来说明。

    图2(a)是硬件接线图,SB1/SB2是启动/停止按钮;SAC是水池液位开关:水浸到时接通,无水时断开;SAH、SAL分别是水塔的高低液位开关;M是水泵电机。

 水位控制

    图2(b)是继电器梯形图,图2(c)是继电器汇编程序,即TD型PLC源程序。其中y50是PLC输出端子,我们将它的软件触点y50作为水位上升或下 降的标志:y50="0",表示电机已停,水位下降,此时SAL虽已接通,但电机不动作;y50="1",表示电机正在抽水,水位上升,此时SAL接通, 电机通电,继续抽水,直到高水位。

网友A:
单片机的功能还是很强大的,开发成本也低

网友B:
看过国外做的工控设备上的控制板,楼主给的图片上的IO电路还是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