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步科屏的两个串口com0与com1是否可以同时使用?

楼主(2012-08-07):
eView-步科屏的两个串口com0与com1是否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同时使用了

网友B:
维纶的两个串口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C:
奧堤司的2个串口也可以同时使用哦,而且画面好,屏幕大。品牌代理价,超值,QQ2316597971

网友D:
那和具体的屏也有关系。

有的是3串口的呢

网友E:
如果既有COM0又有COM1,那应该是三组串口的,COM0和COM1可以同时使用,并且可以同时接不同协议的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