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接线问题

楼主(2012-08-07):
1.补偿导线两根线的材料与热电偶2种金属相同吗?

2.接线时,补偿导线一端与热电偶相连,另一端与变送器仪表相连,补偿导线两端都不能接反,也就是材料必须对应相同,这样说对吗?

3.如果补偿导线与热电偶接线的一端(冷端)接反了,或者与仪表接线的一端接反了,会有什么现象?在仪表进线一端测量mV信号的正负能判断补偿导线接反了吗?

网友A:
应该不同

网友B:
变送器的接线原理如图所示。端子424V电源正端、端子3420mA电流输出端,该端经负载电阻R1后回到24V电源负端。 端子12接热电阻,或2接热电偶正,1接热电偶负。变送器有零点及量程调节电位器,便于用户进行微量调整。

·加电前,请仔细检查电源的正负极性,不能接错,否则可能造成不可知的后果。

·SBW信号转换器模块用环氧树脂灌封固化,以加强其防震性能,并防湿、防腐、防潮。

·温度变送器使用六个月后需进行校验。

a、热电阻温度变送器校验方法

·设备要求:数字电压表一台;

·按系统连接方法接线;

·根据变送器铭牌上标明的传感器和量程范围,输入相应的阻值,使输出为1V5V(可分别调整零点电位器和满度电位器);

·按量程十等分点输入各电阻值,检查各温度输出是否符合精度范围;

· ·按说明书技术指标进行测试,应符合技术要求。

b、热电偶温度变送器校验方法

·设备要求:数字电压表一台;

·按系统连接方法接线;

·根据变送器铭牌上标明的传感器和量程范围,输入相应的阻值,使输出分别为1V5V(可分别调整零点电位器和满度电位器);

·按量程十等分点输入各电势值,检查各温度输出是否符合精度范围;

·按说明书技术指标进行测试,应符合技术要求。

热电偶温度变送器校验步骤:
、校验时,在输入端接入电位差计,输出信号为电动势,在输出端接上24VDC稳压电源并串接上标准电流表。
、调零:反接信号输入线,使电位差计输出校验现场室温对应电动势,调整电位器Z,使电流表读数为4mA
、调满:正接信号输入线,使电位差计输出满量程对应电动势,调整电位器S,使电流表读数为20mA。(该电动势为满度电动势减去室温对应电动势后的值)

例:在校验现场室温为7℃,输入信号为K,量程为01000℃的温度变送器标定,通过查表得知7℃对应电动势为0.277mV1000℃对应电动势这41.269mV,反接后,电位差计输出0.277mV,调整电位器Z,使电流表读数为4mA;正接后电位差计输出读数为40.992mV41.269mV0.277mV),调整电位器S,使电流表读数为20mA

来自百度

网友C:
1、补偿导线与热电偶的材质必须相同,而且接线时不能反接。

2、正确。

3、仪表显示不正确,不能,你可以测量热电偶的mv值,然后再测量仪表处补偿导线的mv值(补偿导线已接在热电偶上,此处的mv值应与热电偶处的mv值差不多,因为热电偶处的冷端温度与仪表处的环境温度差不多,同时热电偶处的温度一般比仪表的环境温度高,所以仪表处测量的mv值大都比热电偶处测量的mv值大。

网友D:
延长线型补偿导线与热电偶的材质相同,补偿型的与热电偶的材质不同。

网友E:
不同的热电偶对应不同的补偿导线,不能混用,补偿导线不能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补偿导线与热电偶的材质必须相同,而且接线时不能反接。2、正确。3、仪表显示不正确,不能,你可以测量热电偶的mv值,然后再测量仪表处补偿导线的mv值(补偿导线已接在热电偶上,此处的mv值应与热电偶处的mv值差不多,因为热电偶处的冷端温度与仪表处的环境温度差不多,同时热电偶处的温度一般比仪表的环境温度高,所以仪表处测量的mv值大都比热电偶处测量的mv值大。

我试了一下,接反了,仪表显示为负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补偿导线与热电偶的材质必须相同,而且接线时不能反接。2、正确。3、仪表显示不正确,不能,你可以测量热电偶的mv值,然后再测量仪表处补偿导线的mv值(补偿导线已接在热电偶上,此处的mv值应与热电偶处的mv值差不多,因为热电偶处的冷端温度与仪表处的环境温度差不多,同时热电偶处的温度一般比仪表的环境温度高,所以仪表处测量的mv值大都比热电偶处测量的mv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