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器
开关电源测量问题

楼主(2012-08-07):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开关电源正常量24V两端是24V 但当其中一根线似断非断的话测量结果会如何??

网友A:
测量的电压会远小于24V,超出电源的输出范围。

网友B:
在这种情况下,建议用一只24V灯泡作为负载,测试效果会明显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