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plc编程软件中功能块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2-08-07):
和利时plc编程软件中模拟量功能块中,没有是能输入端,这个怎么用啊,好多功能块都这样。。。。。。。。

网友A:
可以这么用,读温度模拟量梯形图

网友B:
EN  端,不是使能端 吗?????????

网友C(2013-01-10):
嗯,好多块的EN在LD中都不能直接连,挺麻烦

网友D(2013-08-02):
和利时的软件里这个有“功能块”和“使能运算符”两种,尝试用“使能运算符”试试,就有使能端EN了~~~~~我用的时候也纠结了半天,急脾气有砸电脑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