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贝加莱X20DC1976编码器,请教怎样读计数器值啊!

楼主(2012-08-07):
该怎样读计数器值啊 !?是不是直接定义变量连接通道A就可以了啊!如果这样的话,一个编码器通道B是做什么用啊 !??

网友A(2015-11-07):
直接定义变量就行,编码器是A/B相都有,不是计数器。B通道是B相。

如果是第二通道,就叫2通道,而不是B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