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接线图实例讲解

楼主(2012-08-07):
第一、交流接触器在电动机直接启动电路中的应用

直接启动是低压电动机最基本的启动方式,应用范围很广,一般中小企业和农村的农副产品加工多使用这种启动方式。所谓低压电动机.通常是指额定电压为380V或660V的异步电动机。功率22kW及以下的电动机可采用直接启动方式,选用交流接触器作主开关,不推荐用胶盖开关合闸启动。那样安全性较差,曾发生过弧光烧人的事故。

电动机直接启动的一次电路和二次电路分别见图l和图2。

            图1

               图2

所谓一次电路,是电动机绕组工作电流经过的电路元件和导线:二次电路是保证设备正常运行不可缺少的辅助电路.二次电路的主要功能有控制、测量、信号和保护等。使电动机启动运行和停止运行的电路是二次电路的控制功能电路;电压、电流、功率及功率因数等电参数的测量显示是其测量功能;运行和停止指示灯、异常报警声响等是二次信号回路的电路元件:热继电器、电动机保护器等元件可以实现电动机保护功能。下面具体分析电动机直接启动电路的工作过程。

图1中,三相电源的火线(相线)Ll、L2和L3接在隔离刀开关QS上端。QS的作用是在检修时断开电源.使受检修电路与电源之间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保证检修人员的安全。FU是一次回路的保护用熔断器。准备启动电动机时,首先合上刀开关QS,之后如果交流接触器KM主触点闭合,则电动机得电运行:接触器主触点断开,电动机停止运行。接触器触点闭合与否.则受二次电路控制。

图2中.FUl和FU2是二次熔断器. SBl是停止按钮.SB2是启动按钮.FH是热继电器的保护输出触点。按下SB2。交流接触器KMl的线圈得电,其主触点闭合,电动机开始运行。同时,接触器的辅助触点KMl-1也闭合。它使接触器线圈获得持续的工作电源,接触器的吸合状态得以保持。习惯上将辅助触点KMl一1称做自保(持)触点。

电动机运行中.若因故出现过流或短路等异常情况,热继电器FH(见图1)内部的双金属片会因电流过大而热变形,在一定时限内使其保护触点FH(见图2)动作断开,致使接触器线圈失电,接触器主触点断开,电动机停止运行,保护电动机不被过电流烧坏。保护动作后,接触器的辅助触点KMl-1断开,电动机保持在停运状态。

电动机运行中如果按下SBl.电动机同样会停止运行,其动作过程与热保护的动作过程相同。

停止指示绿灯HG和运行指示红灯HR分别受接触器的常闭(动断)或常开(动合)辅助触点KMl-2、KMl一3控制,用作信号指示。电流互感器TA的二次线圈串接电流表PA,电压表PV则直接接在电源线上,它们对电动机的运行电流和电压进行。

图2中导线"丁"字形连接的地方无"·"也可。电工图纸中一般无"·"。其实,该处画圆点与否,都符合国标GB4728《电气图用图形符号》的要求,只是在不同的应用领域有各自的画图习惯而已。

第二、电动机可逆运行控制电路
为了使电动机能够正转和反转,可采用两只接触器KM1、KM2换接电动机三相电源的相序,但两个接触器不能吸合,如果同时吸合将造成电源的短路事故,为了防止这种事故,在电路中应采取可靠的互锁,上图为采用按钮和接触器双重互锁的电动机正、反两方向运行的控制电路。

线路分析如下:
一、正向启动:
  1、合上空气开关QF接通三相电源
  2、按下正向启动按钮SB3,KM1通电吸合并自锁,主触头闭合接通电动机,电动机这时的相序是L1、L2、L3,即正向运行。

二、反向启动:
  1、合上空气开关QF接通三相电源
  2、按下反向启动按钮SB2,KM2通电吸合并通过辅助触点自锁,常开主触头闭合换接了电动机三相的电源相序,这时电动机的相序是L3、L2、L1,即反向运行。

三、互锁环节:具有禁止功能在线路中起安全保护作用
1、接触器互锁:KM1线圈回路串入KM2的常闭辅助触点,KM2线圈回路串入KM1的常闭触点。当正转接触器KM1线圈通电动作后,KM1的辅助常闭触点断开了KM2线圈回路,若使KM1得电吸合,必须先使KM2断电释放,其辅助常闭触头复位,这就防止了KM1、KM2同时吸合造成相间短路,这一线路环节称为互锁环节。

2、按钮互锁:在电路中采用了控制按钮操作的正反传控制电路,按钮SB2、SB3都具有一对常开触点,一对常闭触点,这两个触点分别与KM1、KM2线圈回路连接。例如按钮SB2的常开触点与接触器KM2线圈串联,而常闭触点与接触器KM1线圈回路串联。按钮SB3的常开触点与接触器KM1线圈串联,而常闭触点压KM2线圈回路串联。这样当按下SB2时只能有接触器KM2的线圈可以通电而KM1断电,按下SB3时只能有接触器KM1的线圈可以通电而KM2断电,如果同时按下SB2和SB3则两只接触器线圈都不能通电。这样就起到了互锁的作用。

四、电动机正向(或反向)启动运转后,不必先按停止按钮使电动机停止,可以直接按反向(或正向)启动按钮,使电动机变为反方向运行。

五、电动机的过载保护由热继电器FR完成。

电动机可逆运行控制接线示意图

电动机可逆运行控制电路的调试
1、检查主回路路的接线是否正确,为了保证两个接触器动作时能够可靠调换电动机的相序,接线时应使接触器的上口接线保持一致,在接触器的下口调相。

2、检查接线无误后,通电试验,通电试验时为防止意外,应先将电动机的接线断开。

故障现象预处理;
1、不启动;原因之一,检查控制保险FU是否断路,热继电器FR接点是否用错或接触不良,SB1按钮的常闭接点是否不良。原因之二按纽互锁的接线有误。

2、起动时接触器“叭哒”就不吸了;这是因为接触器的常闭接点互锁接线有错,将互锁接点接成了自己锁自己了,起动时常闭接点是通的接触器线圈的电吸合,接触器吸合后常闭接点又断开,接触器线圈又断电释放,释放常闭接点又接通接触器又吸合,接点又断开,所以会出现“叭哒”接触器不吸合的现象。
3、不能够自锁一抬手接触器就断开,这是因为自锁接点接线有误。

网友A:
非常详细,顶了。

网友B:
看看有些好处。感谢上传者

网友C:
讲的够详细,辛苦楼主鸟

网友D:
够细心的。能将这么详细楼主花了不少心思。心血呀